油箱,油泵,冷却器,电磁阀的接线,请教

楼主(2015-10-07):
请教各位大大,这是目前我们自动仪表的油路。目前,对于油路有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各位大大能够解答一下。
油泵电机为0.75KW,380V,叶片泵头。
1.这种油路接法有没有错,错在何处?
2.由于工况属于连续加工,油缸主体温度过高?
3.整个油路里的油升温是油泵产生的还是油缸产生的?
4.油泵电机经常出现异响,可能是加错油品。如果错把润滑油加入油箱的结果是什么?
望有心之人帮忙解答!

网友:
完全不懂

网友:
跟书上的液压原理图差别很大啊

网友(点评):
这里只是液压油路连接的问题,第一次画这样的图

网友:
不懂,你们是什么高深的东西,给大家先扫盲,然后再说。

网友(点评):
这只是一个油路连接的问题,把看到的油管用线简化了。这不是高深的问题

网友:
这个原理图跟我一样画法,呵呵。油温度升高有好多原因,这里大侠多,等大侠出来给你解释,我也学学。

网友:
大侠最好还是能贴张液压原理图看看

网友(点评):
想贴的,可惜贴不出来。油路之类的玩样还是第一次画简图

网友A:
这个图电磁换向阀的中位机能都没有,就画了有6条进出路线的大方块,哈哈…,也搞不懂油冷箱是什么样的。你应该按油路系统图重新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电磁换向阀的中位机能都没有,就画了有6条进出路线的大方块,哈哈…,也搞不懂油冷箱是什么样的。你应 ...

这是简图而已,进出油管接入油路阀块。阀块出油到油缸,这里阀块和电磁阀简化一起了。油冷箱是图中带风扇的玩样,不知其学名

网友(点评):
换向阀和油路块中间的是什么?

网友(点评):
阀块中间有很多油孔,怎么进出油由电磁阀来决定的。如果你非要问我阀块和阀中间是什么,那我会说是密封圈

网友(点评):
中午时间紧,晩下班回答你好不?

网友(点评):
那是溢流阀,调压用的。三个压力表分别是三个油缸的压力,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液压站了,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具体要看里面参数计算才知道。

网友(点评):
如果是上图的液压站,用的是变量叶片泵属限压式变量叶片泵,具有压力调整装置和流量调整装置。泵的输出流量可根据负载变化自动调节,使其输出功率与负载工作速度和负载大小相适应,具有高效、节能、安全可靠等特点。

网友(点评):
既然设置风冷器,说明泵如果长时间带压满流量工作下,靠箱体本身冷却肯定不够。

网友:
这个合适你

网友(点评):
有数据看着不错,但不适合,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简图而已,进出油管接入油路阀块。阀块出油到油缸,这里阀块和电磁阀简化一起了。油冷箱是图中带风扇 ...

这个照片比你那个图清楚多了呢

网友:
我看了我们设备的油路,好像就少了单向阀。油路我不懂,就问了下别人

网友(点评):
楼主的液压站用的管式单向阀。8楼图片里泵出液管路那个六方水平放置黑色的器件就是。

网友:
油泵回油管路是不是应该先通过扇热器在回油箱
两种有性质不同一个耐磨一个耐压加错油短会有液压动作、传递效率和传递精度问题问题

网友(点评):
那么问题来了,油泵通过从油箱吸油,出来的是两路油,一路是通过调压的,另一路是到阀块去的。那么为什么是调压的那一路通过油冷箱(温度不是油缸产生的吗?)

网友(点评):
那是溢流阀溢出油液回油箱通路。溢流是产生热量的主要根源。

网友B:
油泵出油——回油箱的那条线,要画到油冷箱去。

网友(点评):
有的,不知道那一路经过油冷箱回油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泵出油——回油箱的那条线,要画到油冷箱去。

这种泵自己溢流的产生的热量和装一个溢流阀产生的热量不会差多少吧

网友(点评):
按照片看,这路油是经过冷却器再回油箱的。只要是溢流,同一工况用与泵合体溢流阀或是另用溢流阀,产生热量一样多。

网友(点评):
它是限压式变量叶片泵,与装一个溢流阀产生的热量比应该少很多,因为当它压力达到调定值时,流量是很小的。

网友:
叶片泵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没具体注意,液压马达买回来就包括叶片泵了的

网友(点评):
这个很不错,多谢兄台补图。这图上说的是通过溢流阀出来的油经过冷却器回油箱,为什么不是通过电池阀出来的油回油箱?这点很迷糊,望解答!

网友(点评):
这个图溢流阀改开式电磁溢流阀,冷却器进油口改装到换向阀回油口上,然后通往油箱。

网友(点评):
原来是在换向阀的回油路上,整个油箱温度很高

网友(点评):
画得不错。仔细看8楼图片,换向阀下面还有叠装阀,应该是调节油缸速度的。另外,阀块回油似乎应该通往油液冷却器。

网友(点评):
还有,请仔细看8楼图片,泵出油管路上串联有单向阀和截止阀。

网友:
  油加错,泵回油箱管子不对,或者系统升温过高,散热器功率不够。

网友C:
1,工作负载太大
2、油箱容量太小
3.散热器放在回油管路上
4.滤芯是否合适。
5.电机放在箱盖上,工作时,箱盖刚度是否足够
6.油混合使用,液压大部分问题都是出在液压油上,你混用了润滑油,液压油和润滑油在一起高温下肯定会变质,磨损系统。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散热器放在电磁阀的回油路上,这个油箱升温利害

网友:
lz的电磁阀是否还曾出现不工作,油缸无力,推不到到位,卡死的现象?

btw,楼主标题没取好。

网友(点评):
是的,主要是油路连接问题很迷茫。那里的油要过冷却器不是很清楚,也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点评):
你过滤系统如何?

网友(点评):
倒油有过滤网,吸油也有过滤网

网友:
回油过冷凝器

网友(点评):
是油阀的回油还是马达溢流的回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工作负载太大
2、油箱容量太小
3.散热器放在回油管路上

这个解释得比较到位,赞一个!

网友:
结合1、8、16楼大概画此图,风冷没画。油温高可能换热能力不足,为什么接在溢流处效果好些?1、泵流量选大了,大部分压力油做了无用功,从溢流阀回了油箱,温度聚集。2、系统没有卸荷功能。油缸产生温升不大。

网友:
换向阀的回油为什么不经过冷却器啊

网友(点评):
当然经过冷却器,不用怀疑。

网友(点评):
这要看工作时间比

网友D:
楼主所用液压站应该是所谓通用形式的,并没有根据实际工况专门设计。
选用时,为保证能用,油泵排量和系统压力,一定按工作时的最大要求选定。
这样,液压系统一开动,大部分时间油泵的输出油液没有用来做功,而从溢流阀排出回油箱。很多能量作废,必然转化为热能。
油液发热是必然的,不发热倒奇怪了。
要想一个液压系统在保证正常工作情况下尽可能不出现废功率使油液超温,一般采用措施为1、采用电磁溢流阀,在系统不做功的时候让油泵卸压空转;2、采用贮能器。
楼主现用系统当然可以改装,所费也有限。

网友(点评):
老师;如果图上的溢流阀不作改动,那么三块换向阀改成m型,第一块回油经第二块进油口,第二块回油经第三块进油口也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忘了一点;楼主不会作油路图,但8楼的外形图片换向阀油路之间就知道机能,对吧?

网友(点评):
楼主是混混嬉皮士研究生,不会画图,彭老师对牛弹琴

网友(点评):
用M型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太好,用这种叠加阀结构集成块很难加工,再说M型中位电磁阀串联几组的话流经阀芯的阻力太大。

网友(2015-12-01):
简图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工作负载太大
2、油箱容量太小
3.散热器放在回油管路上

其实你可以把油缸的 回油并到冷却器上,效果更好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油温升高主要泵产生,油不能乱加,加错了就容易出故障

网友(2016-03-29):
这种液压系统,很多,类似,国内厂家模仿台湾厂家制作的,看看溢流回油管是否很热,确认发热部件,溢流回油温升高,加一个管式电磁溢流阀,如果是油缸工况引起的发热,改回油管路和放大风冷却器的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所用液压站应该是所谓通用形式的,并没有根据实际工况专门设计。
选用时,为保证能用,油泵排量和系统 ...

手头刚好有一台设备的说明书附图,和LZ的不太相同,但也差不多。这种液压站是所谓通用的液压站,台湾人做来用做简单液压配套,有个比较大的优点就是使用内插安装的电机和变量叶片泵,结构简单紧凑,同时变量叶片泵自带调压机构,可以省掉一个溢流阀,造价相对比较低。缺点是压力一般只有一个调定压力,发热量比较大,特别是在油缸工作时间占比少,有多个油缸工作且低压时间比较长,最好根据实际工况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可以把油缸的 回油并到冷却器上,效果更好

为了节约成本,这种液压站的风冷器一般都选得稍小,回油并入冷却器的效果不一定好,还可能增加回油背压引起发热,发热应该是系统利用率比较低,这种泵随着压力增加内泄增加比较明显,建议适当调低压力可能好些。下图是这种泵的性能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