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五通换向电磁阀

楼主(2015-10-07):
什么时候应该选用单电控的,什么时候选择双电控?跪求大神讲解

网友A:
在调机的时候,需要步进式地调试的话,那就用双控,只有起点和终点用单控

网友B:
二位五通,除了分单双电控,有还中空,中封,中泄,气控,之分的。这个主要看你想那气缸怎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位五通,除了分单双电控,有还中空,中封,中泄,气控,之分的。这个主要看你想那气缸怎么工作。

哇塞   还有这么多   大神能不能举个例子讲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调机的时候,需要步进式地调试的话,那就用双控,只有起点和终点用单控

大神,也就是多个位置用双控。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位五通,除了分单双电控,有还中空,中封,中泄,气控,之分的。这个主要看你想那气缸怎么工作。

二位五通没有中封……的吧,三位才有吧?

网友(2016-01-26):
引用 网友B:
二位五通,除了分单双电控,有还中空,中封,中泄,气控,之分的。这个主要看你想那气缸怎么工作。

哥们,三位阀才有中位

网友:
一般两位阀用单电控吧 失电状态下有复位功能的

网友:
看你是什么状态了,断电的时候,为保持位置最好用双电控

网友:
赞同楼上的

网友:
单电控断电后复位,双电控断电后可以保持!成本肯定单控低。举例:比如线体阻挡停止器一般用单电控,得电气缸动作让托盘通过后就可以自动复位。

网友:
多看,多查,多记,多想

网友:
请参考: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增补修订版 - 工业自动化|机器人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工程师家园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7224

网友(2016-03-07):
三位,可以让油缸停在任何位置。二位,只有进和回。还有三位中间位置有很多阀体位置。

网友:
断电的时候,为保持位置最好用双电控

网友(2019-03-26):
这里面讲究还是蛮多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