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包装机上面如何添加旋转编码器

楼主(2015-10-07):
在立式包装机拉膜皮带有的时候容易打滑除了用真空拉膜以外还有如何添加旋转编码器

楼主:
这种立式包装机上面如何安装旋转编码器来增加拉膜长度的准确性

网友:
旋转编码器装个滚轮压到膜上,直接读取膜的行走距离。

网友(点评):
正解!闭环控制。

楼主:
立式包装机上面安装旋转编码器多吗?

网友(2016-02-03):
立式的不清楚,帮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