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公式哪里来的!

楼主(2015-10-07):
前段时间在论坛上看到选型计算模版,可是有些公式不知从何而来,求解!!求解!!

网友:
角加速度=Δw/Δt(w是角速度),Δt=t-t0,Δw=w(按照你上面的式子,应该是初速度为0),w=(L/πD)2π/t0,L的解释就是t0时间内走过的线距离,D就是输出轴的直径。个人这样理解的哈!

网友A:
你从哪里看到的啊 。没上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哪里看到的啊 。没上文

图片出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出处

2

网友:
这个很容易推出来啊,高中物理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LZ不用谢我,给我加分就行,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上面的加减速时间按照上面的数据来算是错的,如果加减速时间比是50%,行程时间1s的话,实际加速时间应为0.25s,而不是上面算的0.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