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edrawings可以描述部件

楼主(2015-10-08):
如果您在 SOLIDWORKS 软件中保存了模型的部件描述,则 eDrawings 部件窗格将包含描述。 这
有助于您查看装配体中的部件的相关信息。
当您在 SOLIDWORKS 中使用部件名称、部件描述或两者保存模型时,eDrawings 将使用相同的设
置。
要显示部件描述,单击部件 。
要隐藏部件描述,单击选项 。 在对话框中的常规选项卡上,清除显示部件描述。

网友A:
你好,天花板大侠,我刚用2015的edrawings,发现2015的edrawings不像2013的那样,可以自动显示零件的图号,
自己摸索的一段时间也没发现怎么设置,如果大侠知道的话,还请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天花板大侠,我刚用2015的edrawings,发现2015的edrawings不像2013的那样,可以自动显示零件的图号, ...

你的零件图号,是在哪体现的。是零件文件名称还是零件文件的自定义属性,或是edrawings的零件列。

网友:
是这样的,大侠,2013版的drawing鼠标点上去会自动显示零件的图号名称是什么。
而2015版的,鼠标点上去是没有反应的,
我想知道在哪边设置,也可以让2015版的,当鼠标点上去的时候,也可以自动显示零件的图号名称,谢谢~

楼主:
是移动鼠标指针到模型表面,才会自动弹出写有零件名称的气泡,而不是什么零件图号。

网友(2016-04-07):
发图纸时需要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