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梅花通讯管生产工艺/设备求助

楼主(2015-10-08):
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1.如图梅花管挤出的模具是怎么样的?
我问过工程师,通讯管的主机和下游设备与PE实壁管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模具,我们公司又没有做过这种生产线,没有这方面资料。
2.下图中的子管是如何装到外面的套管中的?
是否各管分别挤出成型后再进入一个直角机头做外层包覆,还是做好各管和包覆管再人工套入呢?
大家来讨论一下吧!

网友:
上面的不知道,下面这是套管热缩的。

网友(2016-04-21):
PE七孔梅花管,有你这种外部带外圆的也有不带外圆的,孔有六角形的,有圆形的,做法和PE实壁管相似,主要是模具不一样,这个你可以和模具厂家的工程师沟通,我们公司都做过,技术难度不大,我第一次做的时候也是很担心,做出来了就觉得没有什么,这种管用来做护套管用的,还有一种矩形栅格管和这个也类似;第二种2“已经讲的很明白了

网友(2016-09-19):
只要做个模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