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关于ADAMS中行星轮系的动力学仿真问题

楼主(2015-10-08):
各位大侠好,本人刚接触ADAMS这款软件,想对一个行星轮系进行动力学仿真。行星架为主动件,内齿圈固定,太阳轮为输出部件。下面我来说一下我在ADAMS中对模型添加的各类约束,5个Revolute joint:行星架与ground,太阳轮与行星架,行星轮1与行星轮轴1,行星轮2与行星轮轴2,行星轮3与行星轮轴3;  4个Fixed joint:行星轮轴1与行星架,行星轮轴2与行星架,行星轮轴3与行星架,内齿圈与ground;   6个Contact:行星轮1与内齿圈,行星轮2与内齿圈,行星轮3与内齿圈,行星轮1与太阳轮,行星轮2与太阳轮,行星轮3与太阳轮;    在内齿圈与ground之间的revolute joint出施加一个Motion,type为速度;   在太阳轮添加一个Torque。所有的材料也已经设置好了,但是在仿真时看上去就是行星架带着行星轮和太阳轮一起运动了,行星轮没有绕着行星轮轴转动,行星轮也没有与内齿圈,太阳轮发生啮合现象,结果曲线显示太阳轮和行星架的角速度曲线完全重合,显然这个结果不对,仿真失败。请高手指教,不知那里出了问题,我用的2013版本的,模型是从PROE中导入,三维模型有略微的小干涉,干涉体积很小只有0.4mm*3。先谢谢了

网友A:
用ADAMS做仿真,先将总体分成小部分,分别测试,最后再总装。查看各个约束,应该有个选项可以查看总的约束图的,这个机构应该不复杂,好好检查下就好,都好长时间不用了。adams里应该没有干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AMS做仿真,先将总体分成小部分,分别测试,最后再总装。查看各个约束,应该有个选项可以查看总的约束图 ...

请问在设置joint的时候,当两个体都已经选择好了之后在选择中心点的时候有要求么?这个中心点选取哪个体上面的点有讲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AMS做仿真,先将总体分成小部分,分别测试,最后再总装。查看各个约束,应该有个选项可以查看总的约束图 ...

比如,  太阳轮和ground、行星轮和行星轮轴之间齿间Revolute joint时,当两个体选择完毕后中心点应该选择哪个体上面的中心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  太阳轮和ground、行星轮和行星轮轴之间齿间Revolute joint时,当两个体选择完毕后中心点应该选择 ...

        齿轮副由两个齿轮,一个连接支架和两个约束构成。齿轮副通过一个公共速度标记点建立起了3个构件和连个约束之间的运动关系。
        公共速度标记点在支架上,为两个齿轮接触点,它的z轴方向定义了齿轮啮合点的速度和啮合力的方向,公共速度标记点到两个约束的距离决定了齿轮的传动比。
        希望能够帮助你

网友B:
楼主有64位的吗,最近准备学习这软件,都没有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副由两个齿轮,一个连接支架和两个约束构成。齿轮副通过一个公共速度标记点建立起了3个构件和 ...

请问在adams中建立齿轮模型,一般用圆柱体代替齿轮,最后要在两个圆柱体之间设置一个Gear joint(齿轮副)。如果我在三维软件中生成了齿轮模型,导入adams后,在ADAMS中齿对之间还需要设置齿轮副么?还是只要在两个齿轮之间设置一个Contact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在adams中建立齿轮模型,一般用圆柱体代替齿轮,最后要在两个圆柱体之间设置一个Gear joint(齿轮副) ...

应该设置齿轮副,在ADAMS中我记得是不存在干涉的,也就是说实体对它没有意义,它只认运动轨迹,所以你的齿轮副一定要建好了才行,你是学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设置齿轮副,在ADAMS中我记得是不存在干涉的,也就是说实体对它没有意义,它只认运动轨迹,所以你的齿 ...

我是学生,能加个QQ聊聊么?我想请教你下,QQ10130072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64位的吗,最近准备学习这软件,都没有安装好,

网上有下载,你找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学生,能加个QQ聊聊么?我想请教你下,QQ1013007228

我也就写论文的时候用的,都三年没用了,你自己好好学下吧,没有师兄教你么?有个人教比较好,我当时自己摸索了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就写论文的时候用的,都三年没用了,你自己好好学下吧,没有师兄教你么?有个人教比较好,我当时自己 ...

我正在写论文,师兄做得比较简单是单对齿的啮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学生,能加个QQ聊聊么?我想请教你下,QQ1013007228

我当时看的李增刚的《ADAMS入门详解与实例》,石博强《adams基础和工程范例教程》,还有一本《ADAMS2005机械设计高级应用实例》,多在图书馆借几本一起看,看一本看不懂的,各个书的侧重点不同,我确实好多年不用了,没法一点一点的教你。重点都已经告诉你了,齿轮副公共点,然后就是把一个大部分分成小部分,最后调好了在组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