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温,导热性差的材料请教

楼主(2015-10-08):
请教各位大神,工件是900度的金属件,现在设计夹爪,请问有哪些耐高温,而且导热性差的材料可以选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陶瓷

第一反应也是陶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

这种材料好加工吗?  和金属接触没问题吗?  对这种材料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点评):
有陶瓷涂层,跟油漆一样,就是专门附着在金属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反应也是陶瓷··

好加工吗?

网友C:
个人觉得,如果抓的时间不是太久在空气中使用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耐热和导热问题,我觉得普通钢就可以试试,实在温度高也可以加水冷,要是在高温环境比如炉里面肯定要用耐热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如果抓的时间不是太久在空气中使用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耐热和导热问题,我觉得普通钢就可以试试, ...

大哥,谢谢
请问您说的水冷是指什么意思呢?

现在的情况是 我想尽量用传到热差的材料,耐高温的,这样传到我气爪上的热量会少点,

麻烦大哥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谢谢
请问您说的水冷是指什么意思呢?

搞水冷是钻空里面通水,你这肯定不好弄。抓大的东西我就是用钢板做的直接抓的,空间大,物件产生的热量并不多,而且动力原件不会离的那么近,空气就隔热和冷却了,你直接用气爪,隔的那么近你不怕汽缸烧坏了么,可以把爪子设计长一点???或者你也可以在爪子上弄点  高温盘根 。
算了,还是不要误导你好了,自己找资料,我玩去了

网友:
陶瓷应该改可以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