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排量的同品牌车,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车价格为啥就高那么多呢?

楼主(2015-10-08):
涡轮增压我理解就是在排气上加个涡轮,涡轮作为动力源驱动进气空气,看起来不是高大上的技术,为啥价格差2-3W呢(一般紧凑型轿车)?
有些车除涡轮增压还加了机械增压,价格也是差别太大了。

价格差别主要是对比自动挡和手动挡,两个一般相差1-1.5W左右.

网友:
加个东西就这么简单?加了后的爆炸比、温度还和原来一样?

网友:
你没有搞过,没法理解系统匹配,涡轮设计的高端、高难度,这中间还需要标定工程师,系统工程师,结构工程师,性能工程师的通力配合解决压缩比、爆震、进出压力、增压压力、涡前、后温度、滚流等才能顺利的搭载在整车及发动机上

网友:
涡轮蛮热的,转速也是够高的,还没见过从五金城买个轴承就去换那个压缩机轴承的。

事实上加入涡轮整个系统几乎都要重新构建,压力高一点点,在工作温度下对设备的要求提高的不是一点点。还有水温控制。然后因为涡轮有个“介入转速”的问题。在“低速”时发动机又达不到有涡轮作用的表现,有的机器还设计了“双涡轮”,有的机器采用“变截面”涡轮。涡轮系统的材料、冷却、电脑控制配合这些。

另外,增压方式对车子最高时速没帮助,只是缩短了在涡轮介入转速内的加速时间。除了涡轮增压,还有机械增压方式。这些都是从战斗机引擎加力方式发展出来的东西。除此以外还有“酒精喷射”,不知道“氮氧喷射”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zerowing

网友(点评):
这东西本身很难谈,大侠。研究生分科中有专门的内燃机专业,从基本架构到燃烧模型,这东西根本不是一两句话能谈的。比如说增压,不同的发动机增压多少差别很大。你要懂整个燃烧模型和

网友(点评):
和缸体变形,整个润滑情况也不同。这些都不谈谈T无从谈起。

网友:
我个人理解啊,logo上加一个T,不加几万,那是不懂消费心理学。

有请@大色猫

网友(点评):
虚头而已。赚钱。低转速涡轮没有任何意义。排量够了。延长寿命线性均匀。都是自然吸气好。3L以上很少见到涡轮增压。你让大排量又是高转速涡轮增压。会极大的减小寿命。小排量涡轮介入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
不光是加个涡轮,连发动机都是不一样的。当然,国产车里有后期直接加涡轮的。

网友:
加个涡轮所有零件的受力都改变了,所有零件要求都提高了不少,再加上涡轮本身也是个很金贵的玩意,所以贵一两万很正常的。

网友:
我所知的就是带t用的润滑油好像对高温性能要求更高了。

其实我一直盘算着要不要给自己的换一个2.5t看看

@zerowing

网友(点评):
大侠的@功能好像没起效。呵呵。个人建议看你经常跑什么地段吧。经常城市内,还是别买T,容易积碳。跑高速多,可以试试2.0高功率版。再大也没啥意思。

网友:
@zerowing

我喜欢自吸,因为不用看水温不用考虑温度不用张罗买涡轮。车船税多交点就多交点。本来就是穷人车,多不到哪去。

网友(点评):
京津冀地区的路况,1.8到2.0够了。大了确实没啥必要。自吸的动力对于代步用车也够了。不是发烧人士,不追求那种极限动力了就

网友:
@zerowing
其实有时候看见保时捷也只能开80迈,难免狐死兔悲

网友:
1.5不带T的路过,上山爬坡,跑高速都木有问题只是感觉到了自动和手动的差距

网友:
1.5T用着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