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心孔,求大侠

楼主(2015-10-08):
求大侠尝试过的所有中心孔的加工和修研,以及达到的精度水平;不同精度的中心孔,对多少精度等级的轴,尺寸、圆跳、粗糙度等等。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点评):
大侠看下层

楼主:
两个问题:1、大侠们都是怎么加工中心孔的;怎么修研中心孔的;自己尝试过的方法中心孔能达到多高的精度;
2、不同精度的中心孔,对应能加工出来的工件最高的精度。比如,中心孔Ra 1.6,圆度0.005,加工轴的话,尺寸、圆跳、粗糙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看看学学也,磨大轴的会玩

网友(点评):
大侠别只看,也说说自己的经验噻

网友:
我的是车床上直接钻出来,圆度误差一般在0.003以内,不过我加工的直径不超过50,使用的精密固定顶尖,机床也是精密磨床,静压主轴。

网友(点评):
大侠,我的理解你是车床钻了之后,精磨?两道

网友A:
我这边用中心孔研磨机,中心孔粗糙度可达0.8,圆度没测过。顶尖后精磨外圆可达0.2,跳动2~3丝。

网友(点评):
精磨外圆?锥面?

网友(点评):
了解了,我自己看错了。 中心孔研磨后,除了测过中心孔的粗糙度之外,有没有侧过中心孔的圆度或者圆跳?这个应该影响外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用中心孔研磨机,中心孔粗糙度可达0.8,圆度没测过。顶尖后精磨外圆可达0.2,跳动2~3丝。

没影响过,不过像你这样考虑的话,那顶尖的跳动也要考虑了?

网友(点评):
我看到一本书上说,中心孔的圆度差,加工出来的件圆度就差。顶尖的肯定也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