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基准特征符号

楼主(2015-10-08):
solidworks中不知道如何把基准符号的圆圈变小,还请赐教

网友:
你选择大一号图纸就变小了

网友A:
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好像是系统定义的无法更改,实在需要可以给你一个较笨的方法——自己建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好像是系统定义的无法更改,实在需要可以给你一个较笨的方法——自己建块。

动个手就会明白!

网友:
你说得对,改成方形是可以修改字体,但圆形的呢?是不可以的!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个手就会明白!

你说得对,改成方形是可以修改字体,但圆形的呢?是不可以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