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加工锥齿轮最有效率的机器是什么

楼主(2015-10-08):
如今市场变化很大!我们企业还存在加工效率的问题。请问各位大侠,你们厂里有加工锥齿轮,伞齿轮,在刨齿,铣齿这方面有什么先进设备,让小弟我了解了解。我们厂刚刚买了双刀铣齿机。但是还是觉得效率不够,铣切速度太慢。请各位大侠踊跃发言。

网友A:
先精锻,再精加工!

网友(点评):
目前最经济,最有效率的方法

网友(点评):
精锻要开模具,要看零件数量了。

网友:
二楼正解。我们公司早都这样子做了。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
也要看大小和模数吧 齿数 之类的 。按齿轮大小   严格做工艺设备 工时计算   不同方案做下来比较一下才知道。

网友(点评):
楼主的意思是:机加工齿方面有什么更先进,效率更高的方法和设备。比双刀铣齿齿机更快,更好。

网友(点评):
单纯靠设备 有局限性

网友B:
首先问你们的齿轮是Gleason制的还是klingelnberg-oerlikon制的,这两家都可以给你满意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精锻,再精加工!

恩,说的好。如果量在一年15000套。品种很多

楼主:
目前考虑klingelnberg-oerlikon制或者格里森。机器设备太贵了些。考虑到市场疲软不敢投。目前齿轮精度在6级到7级之间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问你们的齿轮是Gleason制的还是klingelnberg-oerlikon制的,这两家都可以给你满意的方案。

我们是格里森制的

网友C:
3D打印的  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打印的  搞起来

太贵了

网友D:
对于直齿锥齿轮,目前精锻从小模数到12mm的模数,都有厂家在搞,价格低,耐用度好,噪音也比较理想,因为在成型时进行了修形,避开了边缘接触,分散了应力,故从整个市场的占比,几乎已经淘汰了机械加工,且弧锥齿轮也有走上这条路的趋势,除了生产效率高,价格较低,质量的一致性相当好。前提是每秕的生产要有一定的数量,原则上超过1000套就可以考虑精锻了,有后续任务的500套也可以将就上马,毕竟从材料上可以明显节省,补上了模具上的费用,而直接雕出模腔又提高了生产的效率,避免了大量使用金属铜来做电极,所以较大模数也有直接雕出模腔的,模具修整也比较方便。但如果是零星生产,还是不能脱离传统的刨齿工艺,这种机床也可以在较低的费用下生产少量的产品,最好不要上双刀盘的,这实际上成本较高,磨刀费事,调整也相当不容易,且与刨齿相比,齿形无法互换,外观上也与通常看到的有较大的不同。大规模的汽车生产差速器齿轮基本不用机械切削的直锥齿轮了,全用的是精锻生产的。
至于有朋友提到的直接用3D打印的办法生产锥齿轮,做个把样品还行,本身精度就是大问题,如果有一天,3D打印机可以直接打印出可以使用的轴承来,那就离打印出合格的锥齿轮不远了。

网友E(2015-11-22):
引用 网友D:
对于直齿锥齿轮,目前精锻从小模数到12mm的模数,都有厂家在搞,价格低,耐用度好,噪音也比较理想,因为在 ...

请教大侠,锥齿轮现在直接精锻出成品么?

不需要磨齿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侠,锥齿轮现在直接精锻出成品么?

不需要磨齿么?

直齿锥齿轮传动在所有变速箱的差速器中使用得量最大,目前基本上都换成了精锻品,也就是说真正淘汰了机械切削加工的相应产品,效率高,耐用度高,噪音不大,承载能力等各项指标满足使用要求。弧齿锥齿轮的大轮精锻目前国内已有厂家在进行工艺性探索,小轮基本上仍然采用机械切削,去配大轮,以求得完好的啮合区域。国外的产品中,也可以看到精锻大轮的,或者大小轮都是精锻的例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齿锥齿轮传动在所有变速箱的差速器中使用得量最大,目前基本上都换成了精锻品,也就是说真正淘汰了机械 ...

多谢!

楼主(2016-04-11):
引用 网友E:
多谢!

多谢

网友:
小模数直伞齿轮分度铣削演示

这种方法适合小模数(m<1)的直锥齿加工,齿面、啮合手感、加工效率都大大优于传统刨齿。

视频后段不带油的部分只是再次演示如何切齿的。如果25齿,则切50刀,左右齿廓分别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