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平面度研磨,请教

楼主(2015-10-09):
我公司有一材料SUS316不锈钢  ,18mm*55mm*1200mm表面需平面度0.01.此尺寸可否经研磨加工。研磨资源怎样。

望前辈不吝赐教。目前经普通平面磨床加工能做到平面度0.1. 坯料上还要铣销一个槽。

网友:
建议楼主先去查查“赐教”是啥意思。

查过后再看看要咋改这帖子。

网友(点评):
俺也真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点评):
“赐教”有何新解?望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赐教”并无新解。管理员已经改过标题。

网友:
长度是1米2吗?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求,若没有求,。。。。。怎么不改呢

网友:
您这个材料的精度要求太高,用国内的材料基本上很难达到,

买小鬼子的板材,并且是中间轧制出来的,先加工槽,然后再磨削,注意控制磨削量.

大侠能不能将图晒出来,然后再说明其用处。

@2266998 ,请问8爷,如何加工处理?

您之 前有说过,加工铝板使其达到一定的平面度,需要强力拉伸机,即将材料内部的应力拉顺了,再进行加工,这样可以大大减小因切削力而造成的变形。

网友(点评):
将槽加工出来之后,会破坏原有的应力态势,这个作何处理?

网友A:
手工研磨即可,你那要求0.01,我们做的精度是0.005

网友:
18mm*55mm*1200mm表面需平面度0.01,这个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研磨即可,你那要求0.01,我们做的精度是0.005

你们做的什么尺寸?

网友(2019-05-13):
引用 网友A:
手工研磨即可,你那要求0.01,我们做的精度是0.005

您好,140*120*1.5mm的不锈钢垫片可以平面度可以做到8um吗?同时表面粗糙度能做到0.4u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