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深槽如何保证光洁度进行加工

楼主(2015-10-09):
宽0.18深0.45长17的窄深槽如何保证光洁度进行加工。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粗糙度要求是多少呢?材料?现有设备?

网友B:
大概10年前吧,做连接器的时候记得曾经做过最小0.085的曹深2.0,做小曹光洁度基本不用考虑,因为用尖笔修出来的沙轮一定是很细的,所以加工出来的光洁度一定在0.4以内,当然零件如果要求镜面那就是另外一种加工方法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没见过这类加工,请3楼的师傅讲解一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糙度要求是多少呢?材料?现有设备?

材料为合金材料,热处理前HEC大概在20度,现生产用钨钢锯槽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10年前吧,做连接器的时候记得曾经做过最小0.085的曹深2.0,做小曹光洁度基本不用考虑,因为用尖笔修出 ...

问题在于生产的是批量产品,用最好的CBN砂轮也不能保证槽的深度及宽度,又因大批量不能中途停下更换砂轮。而槽壁粗糙度要保证在1.6~0.8之间。头大啊。。。

网友:
哈哈,怎么不说清楚是钨钢?

网友:
铣出来的?不错的方法,既然可以铣那也可以考虑滚压,建议咨询下滚压刀具生产厂家,滚压比较容易保证粗糙度,精度也不错。不过就是对机床刚性要求稍微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