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杆密封,请教

楼主(2015-10-09):
各位大大,请教个问题,一个直杆在一个导套中做往复运动,怎么解决密封问题呢,用密封圈可以吗(空间不够用油封的)

网友:
静密封没问题 动密封就要考虑阻力和摩擦对密封圈的磨损

网友:
在导套中做往复运动,密封圈不行。

网友A:
速度低用O型圈

网友:
格莱圈可以。

网友(点评):
先清楚格莱圈是哪种密封。

网友:
又是个具体情况说不明白的糊涂问题。
标题为“活塞杆密封”,正文却是“一个直杆在一个导套中做往复运动”。
这根杆子到底是什么?

网友B:
往复频率是多少 ?   介质是什么    ? 压力有没有   ?

网友:
压填料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复频率是多少 ?   介质是什么    ? 压力有没有   ?

偶尔动一次,介质为空气,主要用来防潮,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低用O型圈

速度比较低,用O型圈长时间使用可以吗,会不会老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尔动一次,介质为空气,主要用来防潮,无压力

那好办   我们是  专业的密封圈 设计和  制造商      可以用  抗老化的  氟塑料   实现    有需要联系

网友:
回复式密封,为什么不用Y型密封件。看看气缸用的那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用O型圈做了下寿命试验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