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行星轮系功率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5-10-09):
        一个行星轮系,行星架为主动件,已知其功率P,转速n,如何求出太阳轮上面的扭矩?我是这样想的,假设传递过程中功率损失不计,那么在太阳轮的输出端是否功率也是p,我再求出太阳轮的转速,根据T=9.55x10e6P/n来求出太阳轮上面的扭矩,请问这样算对么?

网友:
要我算的话,我也会这样算
或者,先算输入轴的扭矩,然后根据速比算太阳轮的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