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食品机械的齿轮是什么类型多少模数的啊?

楼主(2015-10-09):
想将一台手动的灌肠机改成电动的,谁知道马达没控制好,跑过头顶住把齿轮轴的齿顶坏扫齿了,自己想买把齿轮铣刀来做一根,可是不会测模数,自己用尺子卡了下尺寸:大齿轮齿顶圆76.5、60齿。小齿轮轴齿顶圆14.5、10齿。

我在淘宝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这样尺寸的齿轮,淘宝1.5模60齿的齿顶圆是93mm的,而1模60齿却又是62mm的,跟我这个76.5外圆的都不相符。我又不懂测量,请大家指点下,我这个坏了的是什么齿轮啊?

网友A:
齿顶圆=模数x(齿数+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顶圆=模数x(齿数+2)

那按我这个算就是模数=76.5/(60+2)=1.2338,估计就是1.2模数的咯?

我又测了一下,小轴是15mm10齿,那模数=15/(10+2)= 1.25,感谢你的公式!

网友(点评):
两个齿轮必须模数一致,要不然没法啮合。别闹笑话。

网友B:
不懂得灌肠机机构什么样。齿轮,测准中心距,据手册模数应该优选1.25。计算中心距不符需要考虑变位齿轮。不知对不对。

网友(点评):
恩,模数是1.25,那个76.5是测量误差或磨损出现偏差。

网友:
感觉是花键呢

网友:
测量基节,根据P=M*Pi*cosα 求模数

网友:
按大齿轮去算

网友:
  这小齿轮没见过啊!直接卧铣出来的?

网友C(2016-01-01):
引用 网友B:
不懂得灌肠机机构什么样。齿轮,测准中心距,据手册模数应该优选1.25。计算中心距不符需要考虑变位齿轮。不 ...

图片中的书名叫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片中的书名叫什么

《机械设计手册》https://yunpan.cn/cu2r3NqCZvuWe  访问密码 ac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https://yunpan.cn/cu2r3NqCZvuWe  访问密码 ac32

谢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