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传感器有没有检测距离50mm

楼主(2015-10-09):
大家都是电气方面的,有没有使用过接近传感器检测距离50mm的国产进口无所谓,只要质量有保证就行

网友:
预算。。精度。。工况都不说。
怎么给你推荐

网友:
你查查“基恩士”,就是贵了点。

网友:
激光的貌似有好几米的吧,楼主你具体的需求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哪种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50mm的可以直接用光电传感器了,为什么还用接近开关?

网友A:
光电传感器对本体颜色有要求 ,你是纯黑的话光电传感器失效率还是很高的

楼主:
不可以用光电传感器,只能是接近开关NPN电容电感的都行,M30的

网友B:
我们公司有国产的,检测距离能达到50mm的接近传感器  但是不知道你需要检测的材料是什么?   如果你需要请联系QQ:2064541864

楼主(2015-11-27):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有国产的,检测距离能达到50mm的接近传感器  但是不知道你需要检测的材料是什么?   如果你需要请联 ...

谢谢,找到了

检测距离50mm的接近

检测距离50mm的接近

网友(2016-01-04):
近点传感器好像没有
但普通感应器这个距离很多

网友(2016-03-29):
引用 网友A:
光电传感器对本体颜色有要求 ,你是纯黑的话光电传感器失效率还是很高的

如果条件允许,安装对射的光电开关或者带反光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