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轮胎与地面的静摩擦系数是多少?

楼主(2015-10-09):
按照0.3算可以吗

网友A:
这是在车速为5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跑的
路面类型                     滚动阻力系数
良好的沥青或混凝土路面      0.010——0.018
一般的沥青或混凝土路面      0.018——0.020
碎石路面                    0.020——0.025
良好的卵石路面              0.025——0.030
坑洼的卵石路面              0.035——0.050
压紧土路:干燥的            0.025——0.035
       雨后的               0.050——0.150
泥泞土路(雨季或解冻期)    0.100——0.250
干沙                        0.100——0.300
湿沙                        0.060——0.150
结冰路面                    0.015——0.030
压紧的雪道                  0.030——0.0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车速为5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跑的
路面类型                     滚动阻力系数
良好的沥青或混凝土路面 ...

你跟楼主问的是两码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跟楼主问的是两码事。

确实,楼主不动的,
但是不动的话这个摩擦系数貌似没啥意义啊?

网友(点评):
有啊,能算在刹死车闸的情况下,车能用多大力能推动。这个数值也能估算出多大的速度在刹车后滑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楼主不动的,
但是不动的话这个摩擦系数貌似没啥意义啊?

对,不动的,算启动功率用,老板要找功率大,尺寸小的轮毂电机,难死我了

楼主:
对,不动的,算启动功率用,老板要找功率大,尺寸小的

网友C:
大概楼主想算算用几个人拉才能偷走一辆汽车,哈哈
如果是算刹车,涉及到粘弹性,咱就搞不了了。
刹车的时候也是滚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楼主想算算用几个人拉才能偷走一辆汽车,哈哈
如果是算刹车,涉及到粘弹性,咱就搞不了了。
刹车的时 ...

 启动的时候呀!!当然用静摩擦呀

网友D:
肯定还和轮胎加气的充实度有关系,加气越多,阻力越小,但是会爆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还和轮胎加气的充实度有关系,加气越多,阻力越小,但是会爆胎

挂胶轮实心的,因为是实心的,刚性挺好的额,所以我觉得应该比0.3小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动的,算启动功率用,老板要找功率大,尺寸小的轮毂电机,难死我了

功率大,尺寸小;这和又便宜东西又好一个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动的,算启动功率用,老板要找功率大,尺寸小的轮毂电机,难死我了

你们老板很有Elon Musk之风,Msuk造tesla也碰到类似的矛盾。

告诉你Musk的最后的,也是成功的做法:最后自己造了电动机。

Tesla的核心,电池管理+电动机,成就了它的美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还和轮胎加气的充实度有关系,加气越多,阻力越小,但是会爆胎

这是绝对的。还和轮胎宽比都有关系。

网友(2015-11-27):
条件不清楚呀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