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锈弹簧钢丝扭簧回弹性变差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5-10-09):
起拔器上需要安装一扭簧,要求扭簧回弹性良好,材料选的是不锈弹簧钢丝(12Cr18Ni9 B组 GB/T24588-2009),弹簧直径为0.6mm,但扭簧在3-4次起拔时就发现回弹性变差,即起拔器无法被完全弹起,请问回弹性变差的原因是什么呢?

注:扭簧加工方式为自制芯轴钳工冷成形扭制而成,并进行了热处理去应力。

网友A:
钢丝强度不够,通俗的说是钢丝材质太软了

网友B:
06mm不算很细的弹簧,要看看你的负载转矩多大
以前产线上用的扭簧能用一个月(每天1000次的频率)不失效,这个还是一般的。

另外扭簧作为损耗件,应该多背一些,以便应急,实在不行可以考虑改结构用拉簧。

网友:
3-4次就软了?扭簧设计或者选取有问题,扭矩超过扭簧的许用扭矩了
测一下需要弹起来的扭矩

网友C:
多绕两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mm不算很细的弹簧,要看看你的负载转矩多大
以前产线上用的扭簧能用一个月(每天1000次的频率)不失效, ...

谢谢关注,我要求弹簧丝材料具有防锈特性,又具有良好回弹性,所以才选择的不锈弹簧钢丝,是不是我的加工工艺有问题啊?扭簧工作角度为30度,起拔器闭合时扭簧夹角为0度,起拔器张开时为30度。我的热处理方式为去应力退火,保温时间为30分钟左右,然后空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强度不够,通俗的说是钢丝材质太软了

那你的建议应该选什么型号的钢丝呢?前提是不锈钢丝,或者是加工工艺上如何考虑增加强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绕两圈

现在是2.5圈,多绕应该没有多大用吧,因为工作部分只有扭簧端部的直线部分。

网友(点评):
不动只是你看起来没动。另外0.6的钢丝做扭簧,扭臂有多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我要求弹簧丝材料具有防锈特性,又具有良好回弹性,所以才选择的不锈弹簧钢丝,是不是我的加工 ...

印象中
奥氏体不锈钢(我查了用于扭簧的貌似都是奥氏体)不能通过热处理方法硬化
一般去应力的作用是防止工件变形(内部应力释放),所以不大明白你去应力退火的理由是什么

另外弹簧圈数跟扭力是有关的,参考图片上公式,当然我在网上找的资料也是随便找的
手头上没有机械设计手册,看有没有大神确认下

另外你要防锈特性的话,可不可以做表面处理呢,那样你选择材料的范围就大了

网友:
想防锈就选不锈钢材料,65Mn材质,表面黑化如何?

网友:
65Mn发黑防锈不顶用。
就算是不锈钢丝绕的扭簧也不会几下就变形了的。
换材料或热处理顶什么用? 这种不锈钢丝只能冷作硬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
奥氏体不锈钢(我查了用于扭簧的貌似都是奥氏体)不能通过热处理方法硬化
一般去应力的作用是防 ...

热处理的理由就是去除加工内应力,减少零件变形,不想表面处理防锈,想通过材料自身防锈,请教一下以不锈弹簧丝加工扭簧为例的加工工艺流程是什么呢?喷丸工艺要不要?

网友(点评):
楼主知不知道有个东西叫扭簧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处理的理由就是去除加工内应力,减少零件变形,不想表面处理防锈,想通过材料自身防锈,请教一下以不锈 ...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8kQAnV08_xUjdVFQ5-iLiJPk6O9EAUm1LfVMdq1pa11zX3P8eA-gH-Ark64yUgAVgzSRLWQ85Hj9kAHJzz8Z2a

看这个对你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热处理的理由就是去除加工内应力,减少零件变形,不想表面处理防锈,想通过材料自身防锈,请教一下以不锈 ...

不知道啊,弹簧做得少,专业设备没有啊~

网友(2018-11-22):
这个生产之后要进行立定处理的

网友:
超过屈服极限了,两种解决措施,一个是结构上调整,比如上面有朋友说增加弹簧圈数,另一个是材料选择上增加屈服强度极限,也就是选硬度更高一些的弹簧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