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垂直升降,限位块设计

楼主(2015-10-09):
丝杆垂直升降,由于空间限制,能把限位块  放在两端直线导轨的滑块位置吗    靠滑块去撞

网友:
没明白啥意思啊,限位只是限制位置,预防以外的,别用来定位

网友:
当然可以  但不要直接用滑块侧面去撞, 会撞坏的 , 侧面好像都是塑料润滑油嘴之类的.

也可以在丝杆螺母上下套两个尼龙块做限位.

网友:
支持3楼的想法

网友:
可以利用滑板与限位块来实现,一定不要用滑2撞击限位 块。

网友:
一定不要用滑块撞击限位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