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站

楼主(2015-10-09):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公司是主要做海外贸易,最近正在打算转型,准备从单卖‘柴油发电机组’往‘柴油发电机站’转型。
           优点:公司家大业大,上市融了些钱,所以资金方面比较充裕。
           缺点:公司国内国外项目部没有这样的人实际操盘过‘柴油发电机站项目’。
           公司的定位是做大型总包,走商务/项目管理的路线。(施工可能外包给国外当地代理商或机构)

         然对个人而言,Boss提出要求售前能根据标书写出项目配置单,用于报价。
         但是个人对于柴油发电站没有接触过,不知在具备一般柴油发电机组的知识上还需要哪些知识?
         俺之前询问过别的朋友,有人告诉我,柴油发电机站无非就是‘多台柴油发电机组并联运行使用’;对模块的性能要求更高;对发动机/发电机的寿命要求更高;由于发电机组长期运行,自动润滑油/柴油补给系统需要提供,暂时好像就考虑到这些。
        另外,各位大侠,要将完整的柴油发电站要如何玩下来,哪些地方要注意,哪些地方花费占大头,哪些地方是重要的,整体利润要保持多少才合适(22%?),另外需要哪些知识或书籍作为依托。谢谢!

@2266998

网友A:
哈哈,大虾好,

我最近在玩电站,不过是汽轮机组电站,里面配柴油机组,做应急备用,

柴油机组,一般都用做备用机组,主要是‘划不来的问题’因为煤很便宜而油贵,但事情不绝对,在东南亚许多地方,包括非洲,澳洲,都有用柴油机组做主机组的,主要是功率需要不大,上马快,投资少,

比如在印尼的一些小型冶炼厂用,燃料是煤,系统用电不多,就采用柴油机组,在阿富汗,非洲的尼日利亚,苏丹,都有这类机组,

当功率需求比较大的条件下,要采用3机或4机组网,一般不超过4级,发电部分有6000或10K的,再升压到35K,组成小电网,俗称‘孤岛’,

国内做这类设备的很多,论坛上有好几个玩这些的,以前还讨论过,国内主要是设备寿命短,做‘常备电站’有时不行,柴油机寿命不够,不能长期连续运转,启动性能也不行,过载也不行,以前讨论过一个实际案例,也是在国外用的,无法启车,一启就憋灭的,后来好像增加容量了,否则不行,

这类东西,都是薄利的,难得有10%的利润,我因为玩大项目总体的,我知道谁有多少利润,

做发电站,主要是国外项目了,国内基本不会建柴油电站,有些在西北用的,都是通讯系统行业的,功率小,要求高可靠,都是引进的,这个我了解,

玩这类东西,想玩‘总包’其实不简单,你就不是玩‘柴油电站’了,而是玩‘能源中心’,就是整个的发电、供电系统由你总包,这样才有利润,操作就非常复杂了,要附庸的其它大项目上面,切给你一个部分,由你操作,

操作国外项目,就是要非常熟悉,考虑各种因素,否则,一般都是巨亏的,因为因素太多,

要玩一个电站,其实就是熟悉,没有其它什么了,或者你自己熟悉,或者你雇佣一个非常熟悉的,就这么一个事情,

网友(点评):
我认识一哥们,他是做发动机应用的,年薪25万.他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发动机选型、技术评价、及写动力总成技术报告。还得负责负责发动机供油、进排气、冷却系统的计算分析和设计, 负责发动机工程应用的可行性分析等等。

网友(点评):
无论那个行业,只要肯下工夫,努力拼下去,肯定会有很好的生活 。

网友(点评):
一般做‘系统供应’的就是这个价码了,人家要什么,给配好了,做‘能源中心’的,在这个价码下翻倍,当然,最终利润也不一样,只供应系统的,国内的,利润基本到8%即卡死了,因为谁都知道谁是谁,无法有超额利润

网友(点评):
hou兄说的这种专门做发动机应用的,一般属于销售工程部,他们好像也只是做了一个咨询,进排气,冷却系统还是由使用方自己计算,设计的

网友(点评):
如无花兄所言,他们属于售前,配合销售人员工作,进排气,冷却系统得自己另外考虑。一般碰到关于发动机问题解决不了的,就找他们。另外他们一般都有售后维修背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虾好,

我最近在玩电站,不过是汽轮机组电站,里面配柴油机组,做应急备用,

    蒸汽轮机之前在上海展会上看过,那会三菱,MTU摆放了好几个展台,还有各种轮机的小模型。前段时间了解些,好像发动机用的一般都是航空航天发动机淘汰下来的,发动机的结构不大,但驱动的发电机特别大,还得配电机启动装置等等。
  另外,供应设备,如大侠所述,确实就是在这个值波动。
  另外您说
   ‘操作国外项目,就是要非常熟悉,考虑各种因素,否则,一般都是巨亏的,因为因素太多,’
   这些因素中哪些是国人要摔跟头的?

网友(点评):
就是考虑周到,许多东西考虑不到,就摔跟头,必要的时候,要找咨询公司,看人家怎么说,

网友(点评):
大侠,国内在这方面的咨询公司有哪些?

网友(2015-11-25):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虾好,

我最近在玩电站,不过是汽轮机组电站,里面配柴油机组,做应急备用,

说的比较准确,学习了。利润大约10%-15%

网友B:
您可以参考一下阿尔斯通的电站啊,找找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参考一下阿尔斯通的电站啊,找找相关资料

多谢~

网友:
“孤岛”就是岛式电网,我知道加拿大比较多,因为海岛多;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