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螺旋链(SW三维图)

楼主(2015-10-09):
整个模型由两种零件装配而成,
1、边长为60的正六边形薄板;
2、边长为60的正五边形薄板。

楼主:
制作方法详解:
第一步:
1、制作边长为60、厚为2的正六边形薄板,各边倒角;
2、制作边长为60、厚为2的正五边形薄板,各边倒角。

楼主:
第二步:
1、装配成小模块;
2、将小模块拼接成足球状;
3、补齐所缺正六边形薄板。

楼主:
第三步:将C60小球装配成型
1、装成4个球链,螺旋角度要对准;
2、插入刚才做的4球链,形成8球链,还是需要注意角度;
3、扩充至16球链;
4、如法炮制,扩充至32球链,看看长度也差不多了,打完收工。

网友:
用玻璃做一个,里面加点LED灯管会不会很漂亮呀

楼主:
应该是,不过太繁琐了

网友:
3D打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