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调直机  材料1MM铝青铜线

楼主(2015-10-09):
前面两个部分调直从平面料架过来的1MM铜线,空气送料机送料,但是铜线在轮子里打转。为什么会在调直过程中材料会打转。

楼主:
请有经验大师指导,轮子外径24,轮距35

楼主:
调直效果不好, 如何是好

网友:
铜线在轮子里打转是咋么回事,不懂!

网友:
没看懂原理

网友:
感觉装配的问题居多。

楼主:
调直效果不好

楼主:
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点评):
呵呵,我只想说一声,这个车间管理者,有木有5S的概念?

楼主:
调直效果和轮子数量有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元甲 ......机械

楼主:
你是哪位大仙

网友:
这种只能做简单的调直,要想有效果,就得有一个转笼,如果是要定长切断,还得增加切断机构

楼主:
切断有压力机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用气缸拉直铜线吧

楼主:
是靠送料机的动力

网友:
菜鸟见解:机器理论上是上下受力和左右受力,实际装配后并不能保证上下和左右的力完全垂直,因此,产生偏转力发生转动,另外凹轮转动产生的摩擦力是不确定的,所以机构原理是理想状态的,线直径大了各种影响可以忽略

楼主:
现在还在等客户信息反馈

网友(2015-11-28):
轮子和轮距大了

网友:
轴承选大了。

网友:
横向调直和纵向调直穿插在一起试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