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小薄片加工

楼主(2015-10-09):
深圳有哪家能做这个的?材料钛合金,厚度0.3。公差0.1还可放宽一些。

补充内容 (2015-10-10 08:38):
如采用冲压一次成形,难题在0.8及0.9尺寸,刀模易断。钛合金材料粘性强,0.3厚度材料难找。

补充内容 (2015-10-10 09:04):
其中,中间有一变形段,图中模糊可看出,正因这个变形,工艺可能在成形前需加热,这个也难搞。

网友:
0.8太小了吧。

网友(点评):
0.3

网友(点评):
我说的最窄凸模。

网友:
割吧,不知道激光的毛边能满足你要求否?

网友(点评):
我想可以试一试

网友(点评):
中间还有变形,这个变形单独冲压能行么

网友:
看量的多少,几百件几千件完全可以穿孔后直接线割出来再冲压变形部位,300件*0.3=90毫米,线割一次可以割300件,几万件都完全可以用薄板叠起来线割加工然后再用简易模具冲压变形部位,这样精度和成本都比较好。不过找0.3的钛板可能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