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台工控机插多块多轴运动控制卡控制多台机械手的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5-10-09):
请教一下,1台工控机插多块多轴运动控制卡控制多台机械手的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
完全可以

楼主:
有没有该类成熟的控制产品推荐一下?
; \6 i! }! r! q/ W( M另外自己开发的话主要就是上位软件的开发是不是?

网友:
感谢,感谢!资料很好!

网友(2016-12-17):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关于运动控制卡的问题,就是一台工控机上插三张控制卡同步工作,每张控制卡控制三个步进电机连续插补运动,初始化的时候是不是要给每张卡分配资源,还是在初始化部分直接调用一下初始化函数就可以了???我用的MFC编程,这个是我的微信号dou1490379078,求指教,谢谢谢谢!!!

网友: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关于运动控制卡的问题,就是一台工控机上插三张控制卡,每张控制卡控制三个步进电机连续插补运动,初始化的时候是不是要给每张控制卡分配系统资源,还是只要在初始化部分直接调用一下初始化函数就可以了???求大神指教,这个是我的微信号:dou1490379078,希望大神能够指点迷津,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