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加工吗

楼主(2015-10-09):
为了让滑动变为纯滚动,螺纹的梯形牙我做了下改进,牙面稍微有些弯曲,不是直线,请问能加工吗?好加工吗?多少钱?

网友A:
记得好像谁干过这事,用滚柱来配合螺纹?

网友(点评):
只要能做出来,绝对比滑动好啊。就看材质和精度了。

网友:
这个?多少钱?哈哈,呵呵
*****的事,
楼主要是让我做的话,

网友:
肯定能加工,好不好加工看你要求,有详图好说话些

网友B:
再复杂的截面都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丝杆柱的两端插齿,肯定比中间插齿方便;那么LZ的问题来了,两端如何保证同步,哈哈。想想lz这个思路也合乎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复杂的截面都可以加工出来

这就是数学的问题了,这就是难点

网友(点评):
我看了那篇文章,他的数学模型开始就是从滑动螺纹出发的,后面的公式都是在滑动摩擦的基础上得出,我觉得不成熟,为什么不从斜齿轮出发,逐步增大螺旋角直至齿型变换为牙型?他要这么做了,我能省很多事。

网友(点评):
不过还是要感谢。另外,朋友能帮忙找篇关于线接触的刚度,强度计算的文章吗?最好是有能计算三维空间线接触刚度、强度的那种。

网友:
连蜗杆都可以轻松加愉快,这点小菜焉有何难?!

网友(点评):
那感情好,就是不知道价钱如何?

网友(点评):
大侠请看全系列主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好像谁干过这事,用滚柱来配合螺纹?

FYI

网友:
看具体难度了,价格翻个几倍也不稀奇。

网友: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