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键槽问题

楼主(2015-10-09):
为什么加工中心铣键槽比普铣还要慢,例如要铣5MM键槽,加工中心先用小的二刃铣刀螺旋下刀,在用5的标准键槽铣刀精铣,每次吃刀量只有4.5十丝,而用普铣直接3毫米深度到位,一刀成型,用的还是4刃的合金铣刀,想问一下为什么不会断,而加工中心吃刀量大就容易断呢

网友A:
这是工艺选择问题,责任在人而不在机。同理,我也可以加工一个键槽要1个小时或是2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工艺选择问题,责任在人而不在机。同理,我也可以加工一个键槽要1个小时或是20秒

也就是说加工中心可以将转速降低,吃刀量调大?也直接用3个的四刃铣刀直接铣?

网友(2018-04-25):
用合金铣刀试过,一刀下去肯定断

网友:
铣床强度问题吧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