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设计出图中遇到的几个问题,想请教社区各位大佬

楼主(2015-10-09):
刚学SW不久,现在做一个简单机械机构的设计,却遇到如下几个问题,想向各位大佬请教,感谢各位指教。
1. 工程图中,序号1、2、3、4、5、6、7几件想用一根钢管弯成,可焊接实体中却变成多实体焊接,切割清单上也不能体现设计意图,要想做成一体,目前我掌握的知识只能使用曲线扫描成型,那样做必定麻烦一些,但我想,在焊接实体中应该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我还没掌握而已,所以,想向各位请教解决办法。
2. 序号22是拉伸实体,序号23等3件是由22阵列而成,材料和尺寸都完全一样,但在切割清单中却不能合并,不知有何办法可以解决?
3. 工程图中自动生成序号是按切割清单序号形成,但切割清单又是按实体制图的先后顺序形成,这样,在工程图中却显得序号排列比较乱,也不符合机械设计的标注法则,有什么办法可调整零件序号,同时,能保证切割清单将随序号改变?
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右击焊接清单,将弹出的快捷菜单中的自动去掉勾选,然后你手工拖动你认为应该是属于一个类型组的实体。
要么就用多实体焊件来做,要么就用装配体来做,绝不能混杂,因为的规矩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其他几个问题能指教吗?呵呵,谢谢指教。

网友(点评):
按你讲的办法做了,用“自动序号"时,需要还是原样,是否是改后,零件号只能手动添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焊接清单,将弹出的快捷菜单中的自动去掉勾选,然后你手工拖动你认为应该是属于一个类型组的实体。
要 ...

谢谢指教,我马上试一下,问题解决了我就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