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垂直摆臂结构内部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5-10-09):
爪子始终垂直向下,摆臂旋转,内部结构如何?
拜托前辈指点下

网友:
看得不清清   应该是平行四边行结构吧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设备具体如下

网友:
还有同步带机构

网友A:
好像在网站里面见过,摆臂一端一个同步带轮,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大哥,有没有详细资料!我也是领导跟我说了同步轮,搞不懂啊!!T~T

网友:
真没有,只是发现有意思看了一看而已,会有人来解答的,很多人知道

网友B:
可能是行星同步带机构~

网友(点评):
大哥,有没有资料?!麻烦指点下!

网友:
塑料机械手,取水口或工件的吧,在一个客户那见过,还玩了一下,,两个轴根据一定的比例或算法分配驱动脉冲应该可以,也就是说保证垂直向下,求其它轴的解

网友(点评):
能不能详细指点下!拜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网站里面见过,摆臂一端一个同步带轮,连起来就可以了

刚才帮你稍微想了一下,这样的,下面的那个同步带不动,上面的那个同步带做成活动,这样摆臂动的时候上面那个同步带是不是要反着转,自己想想看呗

网友(点评):
对,反转!!能不能帮我画个图!不太懂怎么使之反转

楼主:
现在两个轮子反向转可以实现

网友:
电机轴固定连接摆臂,电机固定座上装同步轮(电机轴过同步轮,相当于前后安装)与上面活动同步轮相连,形成一个摆臂结构,也就是说上面夹持气缸活动必须要有一个参照,那就是电机固定座!

网友:
花了一简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行星同步带机构~

我也是在社区里面的动画看到过,那个只是个原理性的动画,具体结构不清楚。我认为两带轮的中心距应为可调结构,用于同步带的张紧。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大力帮忙!!!

网友:
请教楼主这种手指气缸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是资料而已

网友:
多级齿轮传动~

网友:
如图,最末端一直朝向同一个方向~

网友:
平行四边形  连杆结构。  参见  老早的   图板

网友C:
小学生表示没看太懂同步带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学生表示没看太懂同步带怎么实现的啊?

好像想明白啦,同步带轮,一个固定,一个转动,和平行四边形的原理一样。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顶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