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快插接头

楼主(2015-10-09):
应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对于没这方面经验的,还真感觉到困扰。

看到过别家设备的照片,水路上用的快插接头,如下图所示

在TAOBAO上查询,写的都是接气管的。

咨询卖家,答复一般也都是只能接气管,不能用于水管,容易泄露;

此种形式的快插接头难道只能用于气路,不能用于水路吗?

是否有图示形式的专门用于液压的快插接头?

网友A:
水,气,油,都有快速接头,很多的。对压力有一定的使用范围。
液压方面的快速接头就更多了,意大利的faster快速接头就挺好用。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图示那种形式的快速接头,别的形式暂不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气,油,都有快速接头,很多的。对压力有一定的使用范围。
液压方面的快速接头就更多了,意大利的fast ...

一模一样的用到液压上,没有见过,类似的倒是用了不少,液压检测压力系统那留的检测口,好多都用的类似的插头。

网友:
这个气动的,没有密封圈,卡的力也不大,放水要漏的吧

网友:
目前常见气动快插接头没有哪家公司会保证用于水路,最多是内部配双密封,告诉你可以测试看看效果。

问题的根本在于你准备花多少钱,如果只是想选择快插接头用于水路连接,想在买几个接头用于水冷(比如电脑散热之类),那么建议选择JohnGuest——快插接头的设计者,保证通水的密封性,当然,价格可比淘宝货贵了不止一个档次。

如果用专业的水冷快速接头,试试CPC:

网友B:
我用过这种快插,普通自来水压力没有问题

网友C:
跟接头无关,与管子有关。你可以考虑用气管走水,
气路中一般管压在0.7-1.5m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这种快插,普通自来水压力没有问题

实际用过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接头无关,与管子有关。你可以考虑用气管走水,
气路中一般管压在0.7-1.5mpa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种气动接头用于液压的。

网友:
水压力不大,用气管接头,没有问题的,现在正在作一套夹具都是用气管接头来连接水路的,两个多月了,都没有漏,放心使用吧

网友:
对于常温低压范畴来说,气体和液体没有太大区别,一般情况下都能通用,无非就是多缠绕几圈生料带罢了;
但当客观环境变化时,比如说遇到低温,高温,腐蚀性液体,氧化,其内运送的是饮用水等,那你就的找一些特殊接头和管路了。

网友:
SMC里的接头可以水汽通用,但是有水压要求。比如KR系列.KQ好像也可以用。实际我使用过。

网友:
我家的壁挂式洗衣机就是这种快接。
可以先问问卖家啊。还有我机器上的轴承就用这个接头供黄油。

网友(2020-11-17):
同问!同问!同问!!!有哪位大神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多年了,每次问卖家卖家的回答都是只能走气不能走水,当我说我用过不漏水的时候,卖家回答是他们不保证!问他们为什么不能走水的时候,他们回答不了就说反正不能走水,我真的纳闷了。。。。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2021-09-26):
社区应该弄一个新人发贴制度,免得这种牛皮鲜到处去挖坟,对了,我举报了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