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矩形弹簧,有否比φ30Xφ60更大的规格?

楼主(2015-10-09):
找了茶色的,最大φ30是内径,φ60是外径,

想内外径更大一点。

受力500kg;

自由长度约50-60;压缩量10~20mm即可。

谢谢!

网友A:
我这有外径70,内径38.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外径70,内径38.5的。

这是标准规格,还是定制的?谢谢

楼主:
有朋友用过这样的弹簧么?

网友A:
是我们的标准规格。因为有海外客户用这一款,所以已做成了标准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们的标准规格。因为有海外客户用这一款,所以已做成了标准件。

广通公司有70这种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们的标准规格。因为有海外客户用这一款,所以已做成了标准件。

恩。有φ70*φ38.5的规格。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朋友用过这样的弹簧么?

有人用到这种截锥弹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