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附图产品如何铣边,铣边面倒圆角R1如何做

楼主(2015-10-10):
请教附图产品如何铣边,铣边面倒圆角R1如何做,能否告知用什么刀具以及工艺步骤?

网友:
记得有种铣刀边上是圆角的,一刀铣出就行了吧

网友A:
竖着装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着装夹?

应该只能考虑竖着装夹了

网友:
感觉此处圆角的作用是为了装配方便,钳工打磨下不行吗?
若是不是,那就有点困难了……
圆头那边车床可以车,平面上的嘛,就有点不知所措了……

网友:
放电加工可以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倒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倒圆角。

客户要求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啊

圆角用来干嘛?问他直接倒角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角用来干嘛?问他直接倒角行不行

不可以,应该是装配需求

网友:
应该是为了方便装配吧?

网友:
确实不太清楚此处圆角做何用,看着像不锈钢材料,量小的话可手工修锉下

网友:
那个圆角不可能是装配需要,应该就是加工后去锐边毛刺用的,就用正常的横向装夹铣后用手工修下就好了

网友:
竖着装夹 也没事的  搞个圆鼻刀就是了

网友:
为了这个圆角上机床,费用不低啊,遇到这样的设计师也是醉了~~~

网友:
全自动铣扁机可以吗

网友:
这个圆角,
如果数量大,自己做个专机,磨吧。

网友:
量大的话,铣边机圆角刀铣吧

网友:
要求高的话在CNC上竖着装夹用铣刀铣扁位两边的圆弧,用圆弧刀加工端头上的圆弧,要求低的话直接锉刀锉或者打磨机打磨好了。

网友(2015-11-17):
可以试试立起来,但是这样效率就低了,还要二次定位;成型刀应该铣不到底的。

网友:
数控铣床或者加工中心可以铣,但是必须得竖着夹持,和外圆相切的圆弧倒角可以直接用立铣刀铣出来,和端面相切的圆弧倒角买反球头刀成型铣刀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倒圆角。

大侠是在武汉发展吗?

网友(2016-07-20):
精密的东西都是有要求的,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客户要求就照做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