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浪圈上料方案求助

楼主(2015-10-10):
目前做的自动组装机的产品其中有一个这个玩意..
怎么上料(或者说怎么整列),怎么夹取等等的,完全没有想法啊
特来求助各位大大啊

网友A:
发个图片看看,做振动盘需要,有图纸也行发我社区号,就是我的扣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片看看,做振动盘需要,有图纸也行发我社区号,就是我的扣扣

nuo,你看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你不要说外星语,不理解,发图纸给我扣扣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片看看,做振动盘需要,有图纸也行发我社区号,就是我的扣扣

不是,是图片添加失败,不知道为什么.
我换了个格式,现在行了,你看正文

网友B:
这个用振动盘能顺序粉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振动盘能顺序粉料么?

问了几家,都说不行
如果振动盘可以的话,就简单了

网友(点评):
稍等,我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几家,都说不行
如果振动盘可以的话,就简单了

这个出料时候如何顺序分料?俯视图上都是圆  没想到好的确认方向的方法。如果有方法希望说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几家,都说不行
如果振动盘可以的话,就简单了

我画了示意图,你看看如果想用这种方式,1要做实验 2在气缸顶起后要加检测 3可能要加吹气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画了示意图,你看看如果想用这种方式,1要做实验 2在气缸顶起后要加检测 3可能要加吹气

大受启发啊,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画了示意图,你看看如果想用这种方式,1要做实验 2在气缸顶起后要加检测 3可能要加吹气

在输送过程中气缸顶起,进行检测。不对就剔除。

网友(点评):
我提供的是思路,具体操作,需要你自己去验证,我无法掌控你的设计要求和使用要求。如果上料速度慢,你可以考虑双工位上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画了示意图,你看看如果想用这种方式,1要做实验 2在气缸顶起后要加检测 3可能要加吹气

波浪圈外径41,内径34,安装位置孔径42
因为波浪圈装进去的时候是无所谓角度的,所以顶杆的形状,没有做成波浪形
取放考虑用夹爪,因为安装配合精度非常低,手工试过N多次,只要大致那个位置,随便就扔进去了

现在有1个问题:
1.顶杆上来的时候,应该可能存在多个料叠料的情况把,这个时候,怎么弄呢

网友(点评):
多个料,你怕什么,真空吸在上面只吸走一个,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点评):
如果有骑在顶杆中间的可以加检测,然后吹一下气

网友C:
我的想法是:
先有一个水平转盘,先假定4个工位,每个位置上一根圆柱杆,4个位置里面有一个是取料位。一个接料位,另外两个位置是中间。转盘断续工作,每转到一个位置停顿若干时间
接料位上方有一个像水车的料斗不停的把产品提起来,倒向接料杆。如果杆子刚好能套进产品的内孔,则这个产品就会套在杆子上。在整个过程中,有一个外加的振动源,使接料杆保持震动。这样产品会在震动的作用下自动调整角度
取料位上方有一个带真空吸的杆,这个杆下降到一定高度,取料位上所有产品被同时顶起再落下。这样取料杆就可以拿走一个产品

这个方案,结构比较复杂,但可以保证效率,因为有四个位置,每个位置都可以积累多个产品,这样就能保证产品能连续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想法是:
先有一个水平转盘,先假定4个工位,每个位置上一根圆柱杆,4个位置里面有一个是取料位。一个 ...

嗯嗯,震动好想法啊,正好解决了如果没有完全卡进去,卡在一半的问题啊

网友:
要私下讨论你加我QQ好吗!私信一下扣了我15分。吸头就做成圆台阶的就行,不用仿形做成波浪的。多打几个孔或者是圆缝吸就好。吸力大些一定可以实现的!!!

网友D:
这个波浪圈来料就是乱的吗?

网友:
15楼问的问题楼主回答一下,如果这个东西来料就套在一根圆棒上,只用考虑如何取料了。或者上道工序加工好就直接叠起来。

网友:
你可以查考一下轴承保持架的上料,装配方式。
轴承保持架是用弹匣给料的 ,弹匣装料方式就是一个芯轴 ,当然也可以用振动盘(只用振动盘出料是可以的),区分凹面方向是靠轴的振动,使凹面贴合在模具上,这时你在用真空吸。移载装配。
如果是橡胶圈不知道类似弹簧的气吹上料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波浪圈来料就是乱的吗?

乱的

网友E:
我觉得比较难,因为这个胶圈的形状起伏不定,而且只有3.5毫米宽度,真空吸盘定位也会出错吧?

拿起来相对来讲比较容易,要精确地装到预定位置那就真是太难了。

期待楼主能顺利解决,希望到时能分享上来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可能性不大,有种鞍形的波形圈可以上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比较难,因为这个胶圈的形状起伏不定,而且只有3.5毫米宽度,真空吸盘定位也会出错吧?

拿起来相对 ...

这个不能用标准的真空吸盘,这个要做一个和产品一致的凹模,只需要做一个型腔(可以开微小孔,也可以做内外两部分)。

网友:
多找几家振动盘厂商问问 应该可以的吧 只是出来波浪朝向可能不一致

网友:
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波形垫片来料我们是可以管控的,比方说让他们整卷叠起来提供,然后我们就套在工装上,用真空吸来取料就可以了,难点在于波形垫的分层上面,看看能不能用吹气的方式分层

网友F:
震动是可以的。但是要加一些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震动是可以的。但是要加一些机构

振动盘可以?

网友G: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部件是什么材料的,是否容易损坏,如果材料不容易损坏的话,直接用那种震动顶升加吹气应该就可以了,真空吸的话,多开一些孔,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部件是什么材料的,是否容易损坏,如果材料不容易损坏的话,直接用那种震动顶升加 ...

具体材质不知道,客户没有明说
但估计也就是SPCC之类的,很硬,不会变形
所以目前就采用了你说的这个方案

网友:
挺好的贴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具体材质不知道,客户没有明说
但估计也就是SPCC之类的,很硬,不会变形
所以目前就采用了你说的这个方案: ...

那现在做好了吗?方案可行吗?能否分享出来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项目有点挑战性,希望高手解答,也希望楼主更新情况

网友:
仿形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现在做好了吗?方案可行吗?能否分享出来大家学习一下?

只是做了一个方案而已,具体的还没有了..
后期的验证也还没有...
等这个项目开始调试什么的,到时候我在总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