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特征能另存为零件吗

楼主(2015-10-10):
在solidworks中里面的特征能不能另存为新的零件(比如一个焊接件中能不能把其中的一条方管另存为零件)

网友:
特征好像不行,但是可以试试打包

网友A:
只要是零件里面的独立的实体就可以另存为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知道焊件了,那就好办了。

感谢!问题是焊接件还有其他特征,不是全部焊件所以这种方法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零件里面的独立的实体就可以另存为零件

不是独立实体,是特征。网上查的是把特征转换为实体,并把其与其他部件的父子关系全部删除才可行,不过试了还没找到怎么弄。

网友:
你说的是涨材料的特征吧!那就在做特征的时候不要合并实体,然后把实体导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声望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