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3D打印机!

楼主(2015-10-10):
社友们有玩3D打印的吗,求推荐个打印精度高、成型尺寸大、皮实耐用的。用在小公司里,预算1.5W以下。

网友A:
1.5w只能买个比玩具高级点的打印机。精度多高?尺寸多大?小数点往后移一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w只能买个比玩具高级点的打印机。精度多高?尺寸多大?小数点往后移一位就可以了。

层精度最好0.05mm,尺寸范围300*300*300左右.也就是打印一下样机,层精度0.1打出来的粗糙度应该也还行。国内3D打印市场鱼龙混杂不知道哪个牌子好用耐用。求推荐!

网友:
有这么便宜的3D打印嘛  求科普

网友:
价格翻一倍的话
makerbot的桌面级你可以入手了精度大概0.1mm吧
国产的你就别考虑精度问题了你关心的应该是废品率的问题,国产和进口的最大区别是在喷嘴上,耐高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