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轴锁紧,机床X轴瞬间绝对值坐标有微量变化?

楼主(2015-10-10):
     之前没注意过,这次将第四轴(日元齿盘式式的)在立式加工中心上,发现第四轴锁紧瞬间,机床的X轴绝对值坐标有0.4左右的变化量,期间并没有对X轴操作,当第四轴完成锁紧动作后,机床X轴绝对值坐标恢复原来值,机械坐标也是原来值。
    有知道的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A:
1、对全闭环伺服来说,偏离之后,它总要回到当前命令坐标值。
2、对x轴加百分表,观察锁前锁后的跳动情况,确认x轴是否有机械移动。加工中心机械偏离0.4mm,基本不可能。
3、干扰?对x轴绝对编码器干扰造成,干扰消除后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全闭环伺服来说,偏离之后,它总要回到当前命令坐标值。
2、对x轴加百分表,观察锁前锁后的跳动情况, ...

     谢谢!
     今天测试了,X轴实际并没有移动,应该是信号干扰引起的坐标变化,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只有绝对值坐标有变化,机械坐标为什么没有变化?
     还有这种干扰的产生原因?干扰对机床会不会造成不良后果?或者潜在的风险点在哪里?

网友A:
1、大功率器件启停、旋转,空间磁场变化会肯定出现干扰,编码器或光栅尺电缆、插头质量,屏蔽好坏,信号线是否差分,采集接口电路抗干扰能力,滤波算法都会对干扰带来影响。
2、瞬态0.4mm,如果是高响应、直驱轴、小负载设备会出现突跳,机床负载大、有加、减速设定不会有问题。
3、你的设备现象很奇怪,伺服采集接口没有受到影响或者是滤波做得很好,显示受到影响,说明设备实际使用没受干扰影响。需要多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大功率器件启停、旋转,空间磁场变化会肯定出现干扰,编码器或光栅尺电缆、插头质量,屏蔽好坏,信号线是 ...

       非常感谢!
       最近机床连续出了小毛病,一台上海建荣的加工中心,用了1年多,手轮先是X轴失灵,接着其它几轴都不能用,不知什么原因?时间正好赶在国庆后没几天,厂家正在放假,因此就让这台休息,把第四轴拆到另一台福建东刚的机床上,装上去以后就出现了这个求助。
       手轮失灵能否联系起来分析?昨天问了厂家,换个手轮3000来元,太贵了吧!?我自己改装的机床几百元一个,也用了2年多还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