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角度值

楼主(2015-10-10):
图我用附件发。有知道的吗?

楼主:


网友:
这种东西都不用算,算太麻烦,你可以用任意的一款三维软件,做一个草图,结果一目了然138度

网友(点评):
如果是题目一定要手算出来咋办啊

网友(点评):
如果是题目一定要手算出来咋办啊

网友:
这不是初中数学的二元一次方程组吗
180-52-52=76

76-A=180-X-12
(180-18-A)+X+(180-24-30)=360

网友(点评):
你列的两个方程化简后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点评):
两个方程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题目很简单,用正弦定理分分钟出结果,我附带把<ADB也算出来了,不知道楼主看得懂不

网友(点评):
确实是这样,不过那个方程手算有什么方法没有啊

网友(点评):
这个是超越方程,用一般的方法是没法算的,手算只有用牛顿迭代法或类似的办法,计算机也是这样算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能得到138°很奇怪,取了10位有效值还是138,莫非它就是138,而不是近似138?你有迭代法的具体过程吗?谢谢

网友:
楼上正解,正弦定理。两腰相等,△ABD与△ADC的AD边相等,还有内部三个角和为360,共同组成方程求解。不过确实要借助电算方法,一般这种算三角函数的,再简陋总得有个计算器吧,再着,软件要用的溜,可惜本科没学matlab,现在用了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