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送料的机构设计

楼主(2015-10-10):
大家好,在这里想问问大家对于粉尘类或颗粒状的物料连续输送或者填充机构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好的想法,当然除了螺杆和真空发生器(包括文丘里管原理)这两种原理。欢迎各位大侠现身补充,求增长见识,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输送量大的,就是‘流化输送’,其实你没有什么选择,会玩这个,就都有了,

向上打的,或有抽吸的,就是气力输送,输送到一个大仓,再用流化输送到各个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送量大的,就是‘流化输送’,其实你没有什么选择,会玩这个,就都有了,

向上打的,或有抽吸的,就是 ...

大帅你好,类似这种流化运输的,体积相对较小的系统,有没有一个好的推荐呢

网友(点评):
小系统,按你实际需要设计就可以,不需要推荐什么,

网友B:
气动隔膜泵之类设备不是很多嘛?

网友C:
不知道你具体的输送要求。
我见过一种输送注塑粒子的泵,比拳头略大,用2吋内径的管道。送一筐料到几米高的地方,分分种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动隔膜泵之类设备不是很多嘛?

在网上看,好像应用在抽水比较多,用来吸颗粒状的物料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点评):
巧克力 奶粉都可以 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具体的输送要求。
我见过一种输送注塑粒子的泵,比拳头略大,用2吋内径的管道。送一筐料到几米高的 ...

是要输送一些颗粒状的物料,很轻很松散的,想要的效果最好是喷出来的那种,就是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的压力。

网友(点评):
对速度 高度 流量等基本要素,到现在你都是保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网上看,好像应用在抽水比较多,用来吸颗粒状的物料不知道行不行啊

可以方面给个连接看看嘛,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要输送一些颗粒状的物料,很轻很松散的,想要的效果最好是喷出来的那种,就是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的压力。 ...

我只要用作填充物料用,高度的话水平就可以了,流量的话260L/min,气压要2bar,输送的管径大概30m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