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质问题

楼主(2015-10-10):
本人是机械毕业新生,入厂已经一年了,很多基础还不是很清楚,比如调质的问题,我正常CAD画图拿出去加工零件都是用的45钢,但是热处理一直都不太有个清楚的概念,都是对着网上大神的推荐和书本上的资料来确定调质范围,我45钢一般选调质(35~38)
但是有时候是不需要调质的,我是想请教就是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调质,什么情况不需要调质

拜谢各位答疑

网友A:
1、建议发帖前搜索下有无类似的帖子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2798

2、先收集资料,再发帖,更有针对性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2125

3、发帖问问题前,先搜搜!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9294

4、发帖的学问与“智慧地提问”(转贴)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94

5、请楼主先搜索 “调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建议发帖前搜索下有无类似的帖子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2798

行,刚来这个论坛,不太懂,以后注意

网友B:
不重要的零件,受力小的零件,通常不用热处理
你在设计的时候,可以假设一下若不调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什么问题。
螺母,传动轴等受力或重要零件,有些使用时间长了弯曲、表面刮花太严重的板件,都可以调质改善,当然也可以换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重要的零件,受力小的零件,通常不用热处理
你在设计的时候,可以假设一下若不调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 ...

感谢解惑,今天我画了个轴承压盖,这个应该是不用调质的吧,没有什么其他作用,就是定位轴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惑,今天我画了个轴承压盖,这个应该是不用调质的吧,没有什么其他作用,就是定位轴承的

当然不用了,不然各种热处理炉子都来不及卖了。

网友C:
轴调质不会调那么硬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调质不会调那么硬的啊

我对热处理不太熟悉,为啥轴不用调这么硬啊,而且35~38很硬吗,我是看到这是45钢的最佳调质范围,才选的这个

网友(点评):
35-38不硬,我意思是轴调质调不到那么高的硬度,35-38应该是中温回火了,45钢没有这种处理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热处理不太熟悉,为啥轴不用调这么硬啊,而且35~38很硬吗,我是看到这是45钢的最佳调质范围,才选的这 ...

调太硬了韧性就不好了。
最后的硬度与回火温度有关,温度高了硬度就降低。
二三十是45钢调质的较普通的硬度,我测过好几根进口的45钢调质零件,硬度就是30左右。如果要严谨数据,最好直接调用热处理工艺的工具书,不要随便瞎看资料,尤其是近几年中文的资料。
最后,你那个硬度是从哪里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