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刀具问题

楼主(2015-10-10):
     一台TK6916落地镗铣床 ,滑枕、主轴端面尺寸见下图。
     一般是 镗轴(直径160主轴)锥孔安装JT50的刀柄的刀具进行加工,钻镗孔、铣面等加工;
     由于该设备面加工的工作量大,大部分时间都是安装 JT50锥柄+直径160,75度的面铣刀铣平面,由于锥孔长期铣削力,导致锥孔口部变形,刀柄与锥孔接触不好。锥孔磨损到一定程度后,就对主轴锥孔进行修磨,而修磨后锥孔表面的硬化层被磨掉,用不了多久,锥孔又会磨损变形。
     这种镗铣设备,如果作为铣床来用,是否有专用的铣刀(不使用锥孔,而直接将刀盘安装到主轴端面),只有在钻镗孔时才利用锥孔安装刀具?
      谁有这方面的使用经验,请赐教!
      是否有标准的刀具可购买,目前手头刀具资料刀盘都是利用锥孔安装的。
    (如果刀盘直接安装在主轴端面,是不是刀盘直径要大于主轴直径?)

网友A:
如果是JT柄一般是渗碳工艺,硬度50到55
可以订做铣刀柄,要求其整体淬火,刀柄硬度降到40到48
这样可尽量磨损刀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JT柄一般是渗碳工艺,硬度50到55
可以订做铣刀柄,要求其整体淬火,刀柄硬度降到40到48
这样可尽量 ...

谢谢您的建议!
现在主轴锥孔孔已经修磨过多次了,而且修磨的周期越来越短。
长期使用锥孔进行铣削加工,对锥孔有损伤。
现在想主轴端面固定的铣刀盘。

网友:
可以做个法兰转接柄

楼主:
有在主轴铣端面安装的铣刀盘吗?

网友A:
如果上图是主轴图的话,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图是主轴图的话,没有

主轴端面固定铣刀盘,刀盘的结构有什么不同,刀盘定位使用主轴的外圆、还是用锥柄。
以前一直用刀柄结构,没有用过端面固定的。
谢谢!

网友:
面铣刀柄中间带撅子(公)
刀盘为母
装160刀盘刀柄撅子英制50.8,公制40
旁边螺钉锁紧
可以找个标准刀盘看一看

网友:
之前一直在手机上看,字太小
电脑上仔细看了一遍,现在整理一下
不管刀盘多大,定位孔始终在刀盘这
定位径越大,刀盘越大。
我见过最大的是400刀盘,安装径好像是250还是260我忘了
安装在转接器上。刀盘就是个圆环,没有驱动键槽
咱这安装径320,还要带驱动键的标准刀具我没见过。
可以询问欧美厂家(如瓦尔特)或株洲。还有翻看各厂家综合样本。
如没有可非标定制。
但出于对主轴和刀盘的保护,还是希望加转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