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轴两端台阶,尺寸精度达到多少

楼主(2015-10-10):
请教大侠们,车轴两端台阶,两个端面的尺寸精度能达到多少?大侠们都出来说说自己的经验,感激不尽!

网友:
轴两端台阶做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轴肩,轴向定位。

网友(点评):
比好轴肩部分是靠轴承内圈一般的粗糙度为3.2。

网友A:
先帖图再说,这样讲不清楚

网友B:
我们的齿轮轴轴肩距离公差0.0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帖图再说,这样讲不清楚

曲轴最外端的轴肩,这的尺寸大侠们能达到多少的精度?
老车工说,想要多少就能达到多少,边测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齿轮轴轴肩距离公差0.02mm

图纸标注2丝?
还是这种情况能达到2丝的精度

网友(点评):
我们纵切自动车的经济加工精度

网友A:
楼主指的是408的尺寸吗?图纸上的公差看不太清楚,如果这个尺寸要求比较高,可以一次装夹完成,一把正刀,一把反手刀,两头车。这个产品量应该比较大的吧?驱动顶尖应该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指的是408的尺寸吗?图纸上的公差看不太清楚,如果这个尺寸要求比较高,可以一次装夹完成,一把正刀,一 ...

工艺略微知道。我是想知道,这个尺寸的能达到几级公差以及相应的经济精度。比如我标4级公差,是否会有师傅看到这个公差标注想揍我。在几级公差范围内,不是为难师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艺略微知道。我是想知道,这个尺寸的能达到几级公差以及相应的经济精度。比如我标4级公差,是否会有师傅 ...

大侠是做设计的吗?可以理解你的思路,对于实际使用没法准确的了解,只能是在加工能保证的情况下尽量严格一些,个人认为从这个产品的结构来看(这个产品如果工艺上要想快一些,肯定要考虑一些变形因素),机床等硬件一般的情况下,0.05以内的公差是可以保证的,再小的话就要考验工艺及加工人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是做设计的吗?可以理解你的思路,对于实际使用没法准确的了解,只能是在加工能保证的情况下尽量严格 ...

大侠,我并非是想工艺要求严格。这张图纸公差不是我给定的,公司前辈给定的,我问了同样的问题没有得到准确的答案,因此特来社区寻求大侠们的帮助。我现在的想法是,了解加工精度范围,以工艺基础为前提来设计,并非是想工艺来配合设计结果。

网友:
哪位大侠可以简单的说说加工工艺!
  V9 Y# p% I- J6 K; B这个和加工曲轴还是有区别的吧?$ m; I* [0 ~6 z$ y9 g
肯定也要做工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