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与圆弧交接处不光滑

楼主(2015-10-10):
为什么这个交接处,老是有不光滑现象发现,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是使用过程中还是加工过程中,描述不清楚

楼主:
生产过程中,,不光滑,,就是我画圈圈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过程中还是加工过程中,描述不清楚

生产过程中,,,不太稳定,时好时坏,像拉毛的那样

网友B:
因为那地方不好走刀,所以不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那地方不好走刀,所以不光滑

有没有好办法,能解决。。

网友:
图纸要考虑加工,不影响使用增大r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产过程中,,,不太稳定,时好时坏,像拉毛的那样

不影响使用的话加个过渡圆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办法,能解决。。

那地方可否倒个圆角??

网友C:
估计楼主是用直角铣刀或R很小的圆鼻刀走出来的

网友:
直角本身工艺性就不好,也限制加工方法。最好改为圆弧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是用直角铣刀或R很小的圆鼻刀走出来的

用刀尖R0.4的

网友:
尖角的地方容易应力集中,建议加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