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下这个产品中孔怎么加工公差控制的好

楼主(2015-10-10):
1:材料:不锈铁420
2:中孔公差:D10R7(-0.013/-0.028),
3:我们采用数控加工内孔,公差不稳定,见图纸

网友A:
什么叫“公差不稳定”?第一次听说,公差分稳定和不稳定两种类别?请楼主扫盲,顺着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公差不稳定”?第一次听说,公差分稳定和不稳定两种类别?请楼主扫盲,顺着科普一下。

楼主应该是说加工出来后的公差偏差太大,不符合定义公差吧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公差忽大忽小不容易控制,这种小孔建议用钻后用铰刀来加工

网友:
看不太清楚

网友:
楼主把目前的加工工艺写出来,0.015的公差,稍好点的机床和刀具,正常都能搞定,从产品结构来看,严重怀疑是工艺不当引起变形。

网友:
要么设备关系,要么刀具使用关系。你可以尝试铰孔。

网友:
Cpk<1.33?

你们怎么装夹的?

网友:
铰孔吧,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公差的刀具

网友:
薄壁壳体,加工变形有一定影响,1.6粗糙度需要分为粗精加工。

网友:
请楼主回应一下大家的发言。

网友(2015-11-17):
先钻后绞,估计是装夹引起的变形难控制吧。

网友:
9.5钻头戳完用10毫米键槽铣刀砂轮机磨小一点插铣 ,留少点余量再用10毫米铰刀铰过, 用键槽刀的目的是保证后面铰刀铰孔时吃刀均匀。

网友:
用镗刀呀

网友:
应该是设备原因

网友:
铰刀铰孔,应该从卡盘拿下来以后变形会有的,注意冷却

网友:
工艺有问题。

网友:
这个公差要是正常的数控车加工肯定能达到。先用数控钻出孔再用车刀车,车刀柄粗细注意,应该没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