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旋转锉纹路中铝垢的神技

楼主(2015-10-10):
旋转锉修整铝件,锉齿极易被切削下来的铝垢塞住。

一个前辈给我一块料子,应该是用配什么东西的
,好像和MoCr有关,黑乎乎的,很像沥青

旋转锉被堵住后,趁热把锉头在那东西上压一下,锉体纹路立面堵塞的铝垢就会化掉。

各位前辈有注意过这东西的么?

网友:
还有这样的好东西?

网友:
化掉?
是熔化还是被化学分解了?

网友(点评):
不清楚。趁着温度稍高时把旋转锉压在那沥青状物上,锉里的铝垢会变成无色透明装液体;温度稍低时,效果不明显。

网友(点评):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挥发出来,比如酸味或者什么的?

网友:
“铝是两性金属,既可以与酸反应。也可以与碱反应,而铁是碱金属,只可以和酸反应 ,不能和碱反应,所以要与铝反应而不与铁反应,只要让铝制品和碱性溶液反应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要用碱性比轻氧化铝强的强碱,因为不但铝屑会没了 ,铝制品也会反应得,不妨用偏铝酸盐,例如偏铝酸钠”以上是百度上搜到的;有没有可能是沥青状的物体里混有偏铝酸钠之类的?

楼主:
不是沥青,没有沥青味。昨天听人说是二硫化钼,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掺蜡。
顺便提下,那东西要么不可燃,要么是熔点高。@芥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沥青,没有沥青味。昨天听人说是二硫化钼,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掺蜡。
顺便提下,那东西要么不可燃,要么 ...

知道了,谢谢!刚刚搜了一下,没找到原理。标记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