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基础 ,何谈细节

楼主(2015-10-10):
刚刚有大侠说,为什么谈论技术细节的帖子少,8爷作了注解

偶尔有一个谈正经事情的,也是你回答他以后,再也没有音讯了,你也不知道他听懂没有,就结束了

不懂,怎么谈细节;他不懂,他就没法在求助上谈出多少细节,也无法看懂别人细致的应答。
这里有个求助solidworks应用的案例:

对于求助,丹大和大鹿的应助相当专业,可惜,无知音,不仅求助者毫无音信,连旁观的都看不懂,直接当废品扔了,所以菜虫苦笑,菜虫本人在solidworks方面也是很专业的。
这里谈的仅仅是solidworks的应用,结果都门可罗雀,更别提那些真正的专业知识探讨。是围观群众不讲人情道理吗,显然是完全看不懂,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也无法与他作进一步交流。想扣细节,就有深厚的基础,不管是理论基础,还是技能基础。
但是基础这个东西,必定是本人愿意学习,而且只能是本人学习,不可能别人喂饭。与什么浮躁没有任何关系。你要说高级应用,高级知识,不是一日之功。没有高手陪练,容易急躁。这他妈的连基本功都不想练,连基础都不想学,只能是个人品质问题。他就想天下掉大块银子,直接落到兜里就OK。本质就是懒惰,妄想。

网友:
受教了,今天也遇到一个同事发了一张3d,就问我电机用多大,我还一个点一个点问他,我都闲烦。

网友A:
楼主,有个基础的问题,请你解答下, 就是斜齿轮转换为螺纹牙的过程中,齿根园的半径如何确定?按现有的规定吗?还有个问题,三维空间线啮合如何计算应力和刚度,按赫兹理论吗?第三个问题,压力角如何确定?按齿轮压力角来吗?

网友(点评):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满意了吗。

网友(点评):
我是真心请教问题,因为这几个问题没人会我就只能自己琢磨。

网友:
基础的确重要,计算流体力学回归到偏微分方程求解,算法的基础又是数值方法。看了好多软件教程,基本逃脱不了软件自带的help文档,而且好多内容直接就是把help翻译过来的,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个基础的问题,请你解答下, 就是斜齿轮转换为螺纹牙的过程中,齿根园的半径如何确定?按现有的规定 ...

你这问题属于胡想。或者说相关基础的东西都没搞明白的异想天开。从斜齿到螺纹,你有见过30度螺旋角的螺纹吗?你明白螺纹根圆的作用和由来吗?齿轮的轮廓又是怎么来的?
你问空间曲线应力问题,提赫兹法,那么你懂弹性和粘弹性吗?懂膜理论吗?
谈基础,问问题,不是啥问都行,你不是两三岁的孩子,十万个为什么。在你胡思乱想前,请先把基础学科学透,把相关学科作了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题属于胡想。或者说相关基础的东西都没搞明白的异想天开。从斜齿到螺纹,你有见过30度螺旋角的螺纹 ...

30°螺旋角的螺纹还是齿轮都没见过,螺纹根园这种说法也没听说过,翻手册上只有齿轮才有根园的说法,螺纹叫小径。作用吗?不论齿轮还是螺纹除了防止发生根切,保证运动稳定,便于加工外,我想不出还有其他理由。由来吗?螺纹、齿轮应该都是考虑了应力变形后取的合适值。轮廓难道不是为了保证啮合运动为纯滚动而来的吗?
至于弹性力学,和材料力学差不多吧,当然你可能不这么认为,一个讲材料形变的门科,一个是讲弹性形变的门科。膜理论,暂时用不到。
说得不到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螺旋角的螺纹还是齿轮都没见过,螺纹根园这种说法也没听说过,翻手册上只有齿轮才有根园的说法,螺 ...

哈哈,所以说你是基础问题。斜齿一般应用8-25度螺旋角,但是15度以内优异性不明显,超过35又对轴向有大影响。螺纹,常用的是螺旋升角,也就是螺旋角的余角。所以,很简单,螺纹的螺旋角别说30度,低于80度的你都很少见。所以你一个斜齿变螺纹牙让人就不知所云了。
螺纹根圆,你没听过不代表不存在。而且螺纹小径就是根圆直径吗?哈哈,大侠还需学习

网友(点评):
高手在民科,至尊仙在山里。他的理论哪是你个毛头小子能理解的。

网友(点评):
谨遵教训啊!

网友(点评):
你自己定义的螺纹根园当然可以了,就像我自己定义齿形螺纹牙一样,其实我说的就是蜗杆,只是让直径不同的蜗杆来啮合运动而已,啮合也只是用来减小摩擦,传递轴向力,不用来传切向力。君不见蜗杆和螺纹很相似吗?

网友(点评):
你所说的优异性的比较也只是从齿轮传递动力的角度出发,却不知道我用它来恰恰不传递切向动力,而是传递轴向力。

网友(点评):
还有,我这人记性不好,和你们说话每一个名称我都是翻手册来的,除了上面没有的。就像我说的这个大螺旋角,其实指的是蜗杆的导程角,你说什么30°,80°,我都不知道你说的那个角,其实我这个导程角也不到5°。

网友(点评):
需要讨论的只是齿顶园和齿根园如何取而已。按蜗杆来的话,肯定不合适,因为轴向力大,而且这是我们的需求。取大了变形大,取小了啮合线短,这就需要一个标准。

网友:
寂静大侠说的极有道理:)

网友:
都是大仙的呀!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