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为斜面插入一个水平竖直的基准面

楼主(2015-10-10):
怎样为斜面插入一个水平竖直的基准面?谢谢。

网友:
斜面是指什么?是相对于坐标平面来讲的吗?如果是,可以插入与坐标平面平行的面呀。

网友A:
既水平又竖直,楼主先画条既水平又竖直的线让我等长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水平又竖直,楼主先画条既水平又竖直的线让我等长长见识。

不用这样吧,是我表述有问题,竖直和水平是一个方位吗?不是有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吗

网友:
到底要斜面,还是水平面,还是竖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