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做刀杆比较结识耐用,

楼主(2015-10-11):
想做一把內割刀,里面放白钢刀,考虑到伸出长度和刚性,用什么材料热处理比较好。做了一把45钢调质,效果还可以,这次要做长一点的,用什么材料,懂得给点建议?

楼主:
42crmo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42crmo怎么样

可以考虑 35CrMnSiA αkv≥49 就这个参数比 42CrMo 低,其他的都好。

45钢 αku≤31 。

网友:
长刀杆,最好先别看材料,刚度和振动的问题更关键
设计长度、长径比、形状之后再谈材料更合适,强度(材料)是之后应该考虑的
以上只是我的经验

网友A:
“结实”的失效状态是塑性变形,所以这个和屈服强度有关系
而长刀杆如楼上所说,应该考虑刚度和振动,这个和弹性模量有关,不幸的是,钢材的弹性模量都差不多。
常温下12CrMoV貌似其弹性模量略大些,为214GPa
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但是刀杆用Cr12MoV的很少,首先弹性模量仅仅高了一点点,无关痛痒,除非是为了防止铁屑刮伤刀杆表面才用这个材料,要真正用弹性模量高的材料首选硬质合金,弹性模量为钢材的2-3倍,效果非常明显。当然硬质合金不好加工,因此一般在装刀片位置焊接钢制的刀头,还有一种是铜钨合金,弹性模量高而且可加工,但是贵

楼主:
duoxie多谢各位大神

网友:
304不锈钢好像不太容易震刀,最好是锻造出来的不锈钢。个人使用感觉比45钢强很多,不过都是十几毫米的小刀杆。

网友:
42crmo,调质加工后淬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实”的失效状态是塑性变形,所以这个和屈服强度有关系
而长刀杆如楼上所说,应该考虑刚度和振动,这个 ...

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