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推动前后抖动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11):
油缸重负载推动前进过程中,会出现猛的前进后退再前进的抖动,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再添加了液压囊和单向阀后扔没有解决?

网友A:
这应该是属于油缸爬行的的问题吧?密封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属于油缸爬行的的问题吧?密封件没问题?

油缸不是一停一前进,是前进一点后退一点再前进一点,这种现象

网友B:
流量不足?
请上液压原理图

网友:
增加被压阀,具体看图纸

网友C:
是不是油缸里面进了空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油缸里面进了空气了

没有进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量不足?
请上液压原理图

七个油缸,2个出现这种抖的现象,这两个油缸我又增加了单向阀,还是不行,如果是流量不足的话,在加上单向阀后应该不会出现进退进退的现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属于油缸爬行的的问题吧?密封件没问题?

密封件没有问题,没有漏油现象

网友:
会不会是那两个油缸活塞杆过紧,或回油有问题?

网友:
管子不匹配 产生涡流发生共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七个油缸,2个出现这种抖的现象,这两个油缸我又增加了单向阀,还是不行,如果是流量不足的话,在加上单向 ...

原理图检查没问题?

这种情况下,建议LZ调换油缸试试,就可以判断是否缸的问题?

内部串油,缸壁磨损等等都有可能。

油缸是自己造的,还是采购的?更换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内泄不会爬行吧!既然内泄了,怎么可能还能保证压力

网友:
应该是油里面混有空气,这个油缸与其它油缸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负载小一点还有故障吗?如果没有,就是爬行问题。爬行问题原因较多,我碰到过把油温降下来故障就消失了的情况。

网友:
试一下放大回油管口经或想法直接回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七个油缸,2个出现这种抖的现象,这两个油缸我又增加了单向阀,还是不行,如果是流量不足的话,在加上单向 ...

你这7个油缸是同步么?或者是都用一个油箱??  我的直觉是油压问题。。。

网友(点评):
不可能是油压的问题,要是的话全部都波动

网友:
应该要换密封圈了

网友:
本人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根据我们初步判定是多路阀的二次溢流阀的弹簧刚性不好。应该是压力在某个断里面。比如100到130bar之间,如果把负载加大就不会有这些现象。这个段里面可能就是弹簧的固有频率和泵的频率一致从而共振了。

网友(点评):
没这么复杂!压力波动看下压力表就知道了,楼主的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真服了,各位大侠不懂的就别瞎猜了!
应该系统中有节流单向阀吧,装反了,
看清楚阀的铭牌,回油节流,别装成进油节流了

网友:
典型的液压冲击现象问题
重负载在启停的时候由于负载惯量引起的抖动问题,采用方向阀延时启闭的结构、增加背压、选用平衡阀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前进、停止我能理解,请贝贝老师解释一下前进、后退、停止现象,谢谢!

网友(2015-11-16):
6根油缸在同一个连接件上吗,会不会这两个阻力不一样

网友:
弄个图看看,让大家分析下,单纯爬行那就怀疑空气,我也是菜鸟哈哈

网友:
采用节流方式试试,这个目前我最小做到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