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气动攻牙机构动画,求各路大神指点!

楼主(2015-10-11):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qWzNr2G

补充内容 (2015-10-12 18:10):
有做出实物,请看视频: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i34LwOl

网友A:
这个配的是什么型号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的是什么型号的头?

你说的是钻夹头吗?那个就要根据气动攻牙机的型号大小,一般的钻攻夹头都可以装,不过气动攻牙机只能攻M13以下的牙

网友(点评):
哦 还是蛮实用的

网友B:
动力头的内部结构有没有?
动力头的旋转也是气动的吗?动力头怎么样反转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头的内部结构有没有?
动力头的旋转也是气动的吗?动力头怎么样反转的?

气动攻牙机的旋转肯定是气动的啦,我设计的这个气动攻牙机是通过电磁阀控制进出气方向来实现其正反转的,类似气缸的动作控制。

网友:
效率高吗?

网友C:
你这样设计不行的,气缸向下推动动力头攻丝,怎么控制气缸推进速度?  动力头自己设计的还是说市场有卖,不怎么明白怎么实现正反转的

网友(点评):
气动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头的内部结构有没有?
动力头的旋转也是气动的吗?动力头怎么样反转的?

我对电动攻丝机的正反转摩擦轮也很感兴趣,可惜一直没机会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设计不行的,气缸向下推动动力头攻丝,怎么控制气缸推进速度?  动力头自己设计的还是说市场有卖,不 ...

我的思路是:气缸下压时,主要是靠弹簧的形变量来补偿进给的量

网友(点评):
这样只要把弹簧的力调试一下,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说实在的,这东西也太简单了,没实际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思路是:气缸下压时,主要是靠弹簧的形变量来补偿进给的量

我在所在的厂里用到过   都是现成的气动攻丝机  机器本身就带正反转  而且到一定扭矩攻不下去就会打滑保护丝攻 不过你的和自动涨紧装置连在一起  工件会不会很碍事 不知道我看到的对不对

网友:
用气缸肯定不行。

网友:
也就能攻个铝

网友D:
以前在车间的时候我都是用风炮攻丝,感觉这个设计的实际使用意义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车间的时候我都是用风炮攻丝,感觉这个设计的实际使用意义太低

我当时的想法只是想节约成本,因为一台标准的攻牙机都4000左右;现在做出来成本是低了,不过使用寿命就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时的想法只是想节约成本,因为一台标准的攻牙机都4000左右;现在做出来成本是低了,不过使用寿命就差 ...

那时候是弄了几个螺母,侧面打孔、攻丝,钻头放螺母中间,用平头螺栓锁紧,不同大小的丝攻,用不同的螺母,配合套筒,风炮打起来很快。